这些客户支持的“坑”你都踩过么 读故事写评语 抢楼赢礼!

楼主:
半夜寻求支持无门、返厂升级软件费时、客服沟通效率太低......这些客户支持的“坑”你都踩过么

读故事写评语 抢楼赢礼活动开始啦~

话不多说~先说活动!!!

【活动时间】
即日起—2019年1月31日

【活动规则】
Step1. 点击这里
>>留下您的个人信息(从活动页面进来的网友无需再次填写,评奖依据务必要填写哦);
Step2. 提交表单后自动跳转至本帖,在此跟帖写评论即可参与活动。

【注意事项】
1、参与抢楼的单条评论不能少于20文字,且有实质内容。我们会对评论内容进行审核,抄袭他人的评论或者与评论无关的不予发奖;
2、每人只有3次抢楼机会,每次评论的内容需不一样;
3、每人只有1次获奖机会,如2次及以上中奖,则以最先获奖楼层为准;
4、无效获奖楼层则在该楼层基础上,根据情况先自动+10楼、或自动-10楼获奖;如果还会产生无效获奖楼层,则根据情况继续顺延;
5、谢绝单纯顶贴、马甲等作弊行为,发现做拉黑处理。EEworld拥有活动最终解释权。

【活动奖励】
优秀评论奖8名
幸运抢楼奖36名
优秀评论奖:根据所评论的内容等评定;
幸运抢楼奖:中奖楼层=跟帖总楼层*中奖百分比(计算结果如包含小数点时,将四舍五入取整数);中奖楼层百分比:3%、5%、9%、11%、13%、15%、17%、23%、27%、29%、33%、37%、40%、44%、46%、50%、53%、57% 、59%、63%、65%、67%、69%、72%、74%、76%、78%、80%、82%、85%、87%、89%、91%、93%、95%、97%。

再说故事~~~
时代在变化......
随着设计的不断复杂化,各位正在不断重新定义什么是“最先进的技术”
用于设计和测试未来的工具,也不断发展中
而测试测量这个行业里,唯有客户支持的脚步却一直停留在原地
压力之下,等待工具、答案或帮助都会导致代价高昂的计划延误......
想想在平时的工作中
您是否发生过跟下面同样的故事?

场景1
为了提交一个测试需求,攻城狮加班到最后期限的晚上10点,眼看就快完成,却发现测试仪器有个问题需要解决。
习惯性抄起电话打客服热线,但传来机械的自动回复请您在工作时间再次拨打我们的热线”
“如果有一天”
能有24小时的专业技术支持该多好?

场景2
忙碌的产品测试中,仪器突然黑屏了,无法正常开机。找出仪器的原厂客服电话,却将珍贵的时间浪费在不断的转接、自报家门、与问题描述中。。。
“如果有一天”
客服直接报出我的名字,只需描述一次问题
甚至有专属的客户支持经理,该多好?

场景3

正如火如荼地赶着产品的生产上市,突然有测试仪器报错,联系了技术人员之后发现有软件必须要升级之后才能继续正常工作,可软件更新需要时间或者需要送回原厂,来回最快也需要个几天时间。

“如果有一天”
能有主动的软件更新的通知,可以事先知晓
合理安排产线工作时间该多好?

小伙伴儿们~看了这些小故事,快来分享你遇到过的故事吧~
评论、感触、想法、建议等等统统都可以!
期待你的精彩评语!

网友:
我在那年遇到过类似的小故事  做了个地铁上用的中继站放大器设备(简称LTE基站功放)
前面  沟通什么都好好的 做着,到交货测试指标的时候  需要测试EVM(誤差向量幅度(Error Vector Magnitude,EVM),是误差矢量平均功率与参考信号的平均功率之比的平方根)还有(16QAM、64QAM、256QAM调制解调、星座图及误码率),当时公司的仪器设备最先进的也没有这功能 ,于是就想了两个办法   找仪器公司(安捷伦)
还有就是租了一台  ,先试的第一中   ,然后就打电话 📞   接着就是类似场景2     ,因为要测试好了才能去交货,后面采取的办法是和客户沟通好了 去实验室测试的。。。。。
最好的办法是直沟通   派专员过来维修
但是基本上急需的时候都是会遇到各种头疼的事  (就和上面场景如出一辙)简直就是

网友:
我对场景一颇有感触,记得我们厂有一次西门子的变频器故障,偏偏又赶上了国庆放假,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变频器厂家的电话,刚刚由迷茫,感到一线生机的时候,当拨通西门子客服时,人家说不在工作时间,心里别提多憋火,厂家怎么也放假啊,可是没办法,只能等到工作日时才能解决这个技术问题。所以希望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将人工语音代替了,将来就会实现真真的24小时服务!

网友:
有一次正如火如荼地赶着产品的生产上市,突然有在认证前产品EMC报错,联系了技术人员之后试了在硬件上很多办法都不行,最后只能通过软件屏蔽办法解决,希望厂商有更成熟的方案 一次成功,不用多次测试。

网友:
我们测试时遇到过不少仪器的问题,比如仪器的设置IP的按键不好使了,好几台都是这样,想联系厂家,联系不上,最后不了了之,还有时间间隔计数器的设置问题,在类似的问题上浪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相信很多在台企工作的人都有类似经验
以前在一家世界五百强的台企,代工的都是笔电 PC PAD之类
有次有个项目用的他们的芯片,然后着急出货,都是电话 邮件联系 因为比较急 所以叫原厂派人过来立马解决
原厂派了人过来是个FAE
可是他不懂软件也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是他看着我和台北发邮件沟通!!我看着他打电话回台北求助!!
真是尴尬!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

网友:
记得之前一次产品认证,测试中途突然仪器黑屏了,联系原厂需要返厂才能维修,最少半个月时间,可是产品为了赶进度,最后原厂从其他地区调配一台给我们先用。

网友:
场景1:确实有过这个经历,加班加点的最后发现测试的数据不对,而且明天得出货给别人,真的不太容易解决,24小时服务有时候就是显得那么必要,虽然也对工作人员来说很辛苦啊!!

网友:
场景2:专有客服确实可以提高效率,这个经历太实在了,问个问题有时候很简单就可以回答了,但在回答问题之前个人信息也被询问半天,而且每次都这么询问确实有点繁琐啊

网友:
遇到客户急需货的时候,原厂很只能邮件联系。这种时候客户不停的催,这边又得不到原厂的回复最心急。所以说邮件这个沟通方式有时候还是太耽误事情。

网友:
场景3:上次就遇到过软件更新的问题,在自己这边做的完全没问题,而且之前也做过,可产品送到客户手上发现无法搜索到信号,后来才发现原来客户和我这边用的软件版本不同,导致参数设置不一致,看来及时更新很是重要啊!!

网友:
有个产品,出现了通信故障,然后就是加班一个月的找原因,死活不能通信,客户那边也催的着急啊。最后在软件上实在没办法,就检查硬件电路,一个个元器件挨着看,结果有个电阻被人拿掉了,焊上去就调通了。这就是软件和硬件之间沟通不到位导致吧,花了那么多时间,其实一直在走冤枉路。

网友:
使用一台仪器是台湾生产的,年代有些久远,其实就是可调交流源,输出的交流电压和频率总是乱跳,研究了很久找不到原因,而且还必须要用这个仪器才能干活,真是让人着急啊。联系了厂商,人家说早就过了质保,而且都停产很久啦,不管这事。作罢,只能着急拆了维修,捣鼓了几下,测试测试,换了几个元器件,竟然修号了。

网友:
在使用电流钳的时候,接口距离裸露的电源线太近,有瞬间的高压浪涌,结果把电流钳的钳口打坏了,一个电流钳得好几千块钱,联系了厂家,说得给寄过去检测一下,然后过了段时间说可以维修,然后就修好了给寄回来了,还出了检测以及维修报告,很正轨的流程,并且不收费,寄过来的时候还把邮费都付了,我们这边只花了个邮寄过去的邮费。大公司的产品就是放心啊,有售后就不担心这些后续可能出现的故障。

网友:
以前做遥控器的时候,要上一种油漆,这个油漆比较贵,可是手感好,遥控器是白色的,然后有一天遥控器外壳变黄了,而且是放几天就开始,我们被客户骂了个狗血喷头,后来只能寻找原厂找帮助,可是一桶乱搞后原厂给的结果是:你做白色就是发黄,晕啊,我们都做了好几万个了,只能放弃,一个壳子好像要30多,坑啊

网友:
客服就是你需要的时候永远打不通,不需要的时候不断的来骚扰你的.上次公司的设备上面一个投影装置出问题了,急着出货,给客服打电话,他说得寄回去他们检查原因,问一下时间,最低两周,我当时把设备砸了的心都有,没办法,忍住情绪跟他沟通,怎么说都不行,只能跟客户商量他推迟交货日期~~~~~~~~~

网友:
能够用它尽快查出i2c的问题,让我记忆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