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救,想不通啥问题

楼主:
伺服驱动系统带负载时候,电流波形跟随的很好,电流都已经饱和,速度波形启动时候出现震荡(分别有两个波形,一个0到2000转,一个领导5000转)

网友A:
能把原始版的数据发上来吗?有没有框图和伺服电机资料?

网友B:
如果负载恒定转速却发生变化,尤其是振荡型变化,这很可能跟控制算法的关联较大,可以改变负载的大小看是否重复发生,重复则可以判定是算法的问题。如果小负载无此现象,需要进一步分析驱动电路硬件,比如是否因保护动作所致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恒定转速却发生变化,尤其是振荡型变化,这很可能跟控制算法的关联较大,可以改变负载的大小看是否 ...

你好,在公司内部模拟现场负载,电机端增加惯性轮模拟现场负载,给定阶跃信号速度电流波形都正常,没有振荡,但是在现场调试时有此现象,现场的负载区别就是有摩擦力矩吧和齿轮的空回,启动的瞬间,负载比较大,会不会相当于给速度环扰动,但是电流已经饱和,会不会是电机扭矩不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在公司内部模拟现场负载,电机端增加惯性轮模拟现场负载,给定阶跃信号速度电流波形都正常,没有振 ...

之前也怀疑过电路,但是我们做了两轮硬件设计,电路采样使用霍尔,功率模块也用过IGBT和IPM,没有出现驱动器过流保护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原始版的数据发上来吗?有没有框图和伺服电机资料?

需要哪些数据,驱动器是正弦波驱动器,电机额定扭矩75N.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负载恒定转速却发生变化,尤其是振荡型变化,这很可能跟控制算法的关联较大,可以改变负载的大小看是否 ...

我们用此驱动器换小功率的电机,均是正常,也就是功率小于30KW,波形均正常,4OKW以上,空载也是正常,就是有负载时不正常,如果是硬件电路有问题,我们是用的旋变反馈,旋变没有报警信号,会不会旋变反馈的位置有异常呢?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在公司内部模拟现场负载,电机端增加惯性轮模拟现场负载,给定阶跃信号速度电流波形都正常,没有振 ...

控制算法的参数需要根据最终负载、执行元件和数据采集通道来综合确定,实验室模拟时如果与现场差别较大,算法参数需要重新调配。启动负载重并非扰动,负载变化才是,电流饱和只能说驱动器或执行机构的极限,该极限是否满足应用要求,要看速度曲线是否能在规定时间达到要求。电机扭矩问题,需要根据计算或测试来确定,也可以在开环下带载启动,测试电流是否超过电机的额定参数来判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此驱动器换小功率的电机,均是正常,也就是功率小于30KW,波形均正常,4OKW以上,空载也是正常,就 ...

重载时不正常首先需要检查驱动器是否满足要求,输出要能满足重载时的能量供给,同时采样回路也要适配,不能超出最大量程,剩下的就是纯粹算法问题了。先确认硬件系统是否满足要求,在确认的基础上再去解决算法参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载时不正常首先需要检查驱动器是否满足要求,输出要能满足重载时的能量供给,同时采样回路也要适配,不 ...

如果输出重载,我的概念应该只是影响他的加速度,不会不会震荡,最多就是上升时间变长,硬件电路电流采样均没有超量程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重载,我的概念应该只是影响他的加速度,不会不会震荡,最多就是上升时间变长,硬件电路电流采样 ...

重载并非意味着不变,超负荷时调节是不起作用的,驱动器处于饱和输出态,这时如果负载有变化,转速随之变化是必然的。所以,就你目前的描述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