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最下面一段每隔0.5s产生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信号代码

楼主:
module seg_led_static_top (
    input               sys_clk  ,       // 系统时钟
    input               sys_rst_n,       // 系统复位信号(低有效)

    output    [5:0]     sel      ,       // 数码管位选
    output    [7:0]     seg_led          // 数码管段选

);

//parameter define
parameter  TIME_SHOW = 25'd25000_000;    // 数码管变化的时间间隔0.5s

//wire define
wire       add_flag;                     // 数码管变化的通知信号

//*****************************************************
//**                    main code
//*****************************************************

//每隔0.5s产生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信号
time_count #(.MAX_NUM(TIME_SHOW)
) u_time_count(
    .clk        (sys_clk  ),
    .rst_n      (sys_rst_n),

    .flag       (add_flag )
);

网友:
下面的那个就是一个例化,你应该去找对应的饿这个源代码在哪里

网友:
应该在  time_count   这个模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