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H 传感器高通滤波器疑问及数据刷新速率问题咨询

楼主:
 现在在用LIS3DH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做调试,碰到几个问题像大佬们咨询一下主要应用场景:准备用这个传感器,数据输出速率为1HZ 采用fifo存储数据,数据满后产生中断,提示控制器读取FIFO数据;
碰到问题:
1、数据输出速率为1HZ,想知道内部采集速率为多少,1s输出一次数据,该数据为1s内传感器采集到的平均值吗(1Hz的时候,有时候晃动传感器,数据输出没有变化,或者变化非常小)?
2、采用高通滤波器以后,不管输出数据速率调整为多少,每3次数据里面,有一次为三个轴的数据全部为0   反复出现,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像是高通作用滤除了数据,但是我禁止放置的时候也是通用的情况);
3、高通滤波器模式HPM1 HPM0    00   10   这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没明白00模式复位的描述;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内部采集速率是由你的用来采集的总线的速率来定的,所以,多长时间才一次,谁知道,.第二个问题,不要打开高通滤波,至于为什么,自己去看手册,第三个,手册上写得更清楚,自己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内部采集速率是由你的用来采集的总线的速率来定的,所以,多长时间才一次,谁知道,. ...

谢谢,还想请教一个问题,经过高通滤波器以后的数据是不是不能进入到FIFO  现在开了高通滤波器,从FIFO出来的数据还是没有把DC分量滤除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想请教一个问题,经过高通滤波器以后的数据是不是不能进入到FIFO  现在开了高通滤波器,从FIFO出 ...

开了高通滤波之后,能进入到FIFO模式,但是会过滤掉高频的信号,你觉得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了高通滤波之后,能进入到FIFO模式,但是会过滤掉高频的信号,你觉得能用吗?

开了高通以后  应该是低频信号被滤掉,高频的信号可以过去吧

网友C:
LIS3DH我没测过,一搬情况下如果你选择ODR选择1Hz,传感器会先休眠,然后每隔一秒唤醒测量数据、输出、然后再休眠
测量的是唤醒后开始测量到测量完成那段时间的数据,一搬大概是传感器的最大ODR对应的时间,比如LIS3DH的最大ODR是5376,那么每一次采样的时间大致是168us,实际要比这个时间再短一些
具体你可以使用电流测量工具,测量一下传感器工作时候的电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S3DH我没测过,一搬情况下如果你选择ODR选择1Hz,传感器会先休眠,然后每隔一秒唤醒测量数据、输出、然后 ...

网友C:
高通滤波器具体可以查看这个文档,在第17页LIS3DH: MEMS digital output motion sensor ultra-low-power high-performance 3-axis “nano” accelerometer
中文参考下边这个文档,在15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S3DH我没测过,一搬情况下如果你选择ODR选择1Hz,传感器会先休眠,然后每隔一秒唤醒测量数据、输出、然后 ...

休眠的时候他是不采集数据的是吧,也就是说1HZ输出的话,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加速度情况是采集不到的?另外想请教一下,采用FIFO输出的时候,高通滤波器的数据是不是不能进入到FIFO 我现在测下来不采用FIFO 开启高通滤波后,DC数据可以滤除,寄存器(29H---2DH)读出来的数据是滤除了DC分量的,但是当使用FIFO以后,从寄存器(29H---2DH)读出来的数据就没有滤除DC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通滤波器具体可以查看这个文档,在第17页LIS3DH: MEMS digital output motion sensor ultra-low-power hi ...

好的 谢谢,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了高通以后  应该是低频信号被滤掉,高频的信号可以过去吧

高通滤波是过滤掉高频的,还有一个对应的低通滤波,这个才是应该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