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um电路仿真有问题

楼主:
有没人呢解惑? multisim的仿真当中如何设置继电器才能实现红圈的功能?
  这里面的继电器都长这个样子

网友:
图中继电器是单刀双掷继电器(一个转换接点,一个静触点,一个动触点),表中的继电器都是单刀单掷继电器(一个转换触点,一个动触点)。

网友A:
这个电路在multisum没法仿真,变压器模型就没有合适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在multisum没法仿真,变压器模型就没有合适参数

是。
这个变压器市场上肯定买不到,只能确定各项参数后向厂家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