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ox如何做防护来保证数据安全呢?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

楼主:
Tbox如何做防护来保证数据安全呢?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

网友A:
拜托,在车上这些数据加密算法还是要设计得好一些,对称算法不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托,在车上这些数据加密算法还是要设计得好一些,对称算法不太够

为什么不太够,DES算法不是很难破解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确实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明白了 要么安全,要么快速,没有二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吗

网友:
LKT加密芯片是可以实现的,一般会有方案实现安全和高速整合的

网友:
数据加密讨论其他干什么呢?

网友:
防盗版也是有用的,如果有好的方法可以推荐啊

网友:
使用MQTT+OpenSSL实现的比较多吧。

网友:
嗯,好的产品必须做足防护,才是好的设计!大家都多了解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