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静态工作点

楼主: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若静态工作点设置的不合适,在对交流信号放大时就可能会出现饱和失真(静态工作点偏高)或截止失真(静态工作点偏低).----------没搞透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具体的含义。不失真又是怎样的?哪个能形象的说下  谢谢

网友: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 651页 24.5M
这个问题,用图解法解释比较清晰而且简单。
见上面书籍,从85页开始。

网友:
也跟着学习一下模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用图解法解释比较清晰而且简单。
见上面书籍,从85页开始。

这种繁琐计算的教材 对应用型毫无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繁琐计算的教材 对应用型毫无用处

那就算了吧。

网友:
砍头削足

网友C:
饱和失真(静态工作点偏高):也就是基极的偏置电流设的太大,当输入信号大时,会出现波形的顶部削波.     截止失真(静态工作点偏低):也就是基极的偏置电流设的太小,当输入信号小时,波形会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饱和失真(静态工作点偏高):也就是基极的偏置电流设的太大,当输入信号大时,会出现波形的顶部削波.  & ...

那如何设定这个基极的电流呢

网友:
我有一个帖子,专门讲这个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3015-1-1.html

不过那里面也是“繁琐计算“,若楼主认为”毫无用处“,就算我没说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调整偏置电阻Rb,出现饱和失真时,可将Rb调大,同理如果出截止失真,可将Rb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