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16V电路的问题

楼主:
项目中需要这个电压值,第一次打板用LM317,结果接上负载电压就下降。
我想改用MC34063,可是用Proteus仿真不成功,老是得不到需要的电压值。
请问大神,用哪种DCDC比较好?谢谢!

网友:
电流多少 看看输入端电压变化 再看看芯片输出引脚处的电压

网友:
电路还没设计出来。电流最大1mA,电压波动最大0.7V

网友:
需要16V输出电压,已经清楚了。负载上电流最大多少,楼主没有说。
所以,“接上负载电压就下降”的原因难以分析。

网友A:
后边我说了呀,最大1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边我说了呀,最大1mA

LM317不能输出1mA这么小的电流。电流太小会“稳不住”,即输出电压高于设定值。
但是,输出电流小并不会出现“接上负载电压就下降”的现像。如出现“接上负载电压就下降”,必定存在其它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M317不能输出1mA这么小的电流。电流太小会“稳不住”,即输出电压高于设定值。
但是,输出电流小并不 ...

谢谢大神,别管什么其他问题了,你说用什么芯片可以输出这个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别管什么其他问题了,你说用什么芯片可以输出这个电压

1mA电流实在不算大,应该说相当小。如果负载电流确实最大1mA的话,用TL431都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A电流实在不算大,应该说相当小。如果负载电流确实最大1mA的话,用TL431都够了。

奥,看来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C:
直接上VICOR的DC-DC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VICOR的DC-DC模块

VICOR的DC-DC模块可不便宜。
楼主只要1mA电流。

网友:
最简单最皮实的就是用SOT-89封装的7815了,地脚串一个4148(阴极接地)

网友:
Proteus仿真LM317应该没有问题,仿真不成功可能是电路参数输入不当
真要需要1mA电流确实确实需要换一下芯片

网友:
感觉液晶屏那块电路可能有问题,LM317也不应该那样,1mA的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后边我说了呀,最大1mA

如此小的电流需要注意稳压器的最小输出限制,必要时在输出端加个电阻增加负载至稳压器的额定输出范围内。小电流下应该用线性稳压器,成本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此小的电流需要注意稳压器的最小输出限制,必要时在输出端加个电阻增加负载至稳压器的额定输出范围内。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