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情况下IO口省电情况

楼主:
10芯积分
PIC单片机,引脚模式如图1。引脚内部结构如图2。
问:1引脚在悬空时,如何设置能够节省电流?如何设置能减少干扰?
      2引脚外部接地时,如何设置能够节省电流?如何设置能减少干扰?
      3引脚外部接VCC时,如何设置能够节省电流?如何设置能减少干扰?
如果可以请概述具体原因。
附加一个小问题,IO口直接接共阴数码管段选,我不需要点亮该选时如何设置IO口模式跟省电流?

网友:
帮你呼叫PIC版主,哈哈@dingzy_2002

网友:
悬空时要使用外部上下拉电阻或内部上下拉电阻 禁止IO浮动
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外部不需要处理
接共阴极不点亮是引脚输出与点亮相反的电平即可

网友:
如果要降低电流,需要让端口在不用的时候,不能输出或者输入电流。例如,如果端口有上拉电阻,那么这个端口不用的时候,让端口输出高点电平,这样的话,电阻两端都是高电平,就避免了电流的产生

网友:
选择那种IO模式,需要根据外电路来确定,不能空谈IO本身。

网友:
引脚在悬空时,如何设置能够节省电流?如何设置能减少干扰?
默认弱上拉型即可。

引脚外部接地时,如何设置能够节省电流?如何设置能减少干扰?
低功耗设计时不能把IO直接接地,非要接地,配置成高阻输入模式。

引脚外部接VCC时,如何设置能够节省电流?如何设置能减少干扰?
同样不宜这么设计,MCU的IO不用就悬空,然后一律为默认弱上拉模式。非要接VCC,同样为弱上拉模式。

网友:
IO口直接接共阴数码管段选,我不需要点亮该选时如何设置IO口模式跟省电流?
为增强驱动,IO应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或者开漏输出模式,不需要点亮时无需额外处理。务必注意,低功耗设计要考虑的是外围电路,不能只考虑IO本身,那是无意义的行为。

网友:
1引脚在悬空时,如何设置能够节省电流?如何设置能减少干扰?
  由于现在的MCU是CMOS工艺,大部分引脚设置成输入时,其内部电路为施密特触发输入,在外部干扰或存在接近1/2的VDD电压时,其施密特电路将存在较大电流,对功耗和寿命产生影响。
① 所以一般引脚不用(悬空时),建议设置成输出模式,以将低功耗及寿命。
② 一般MCU管脚的H与L输出的驱动电流是不一样的,置L的驱动电流要更大点,抗干扰能力更强。
③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一般在MCU上电后,尽快设置引脚状态为好。
④另外的情况:如果引脚是悬空输入,但不允许设置成输出模式(如与外部其它器件相连进行通讯或控制),可以先将引脚设置成模拟输入(如果有的话),等待外部器件工作确定后,已径将此引脚确定电平了,再切换到悬空输入状态。

网友:
2引脚外部接地时,如何设置能够节省电流?如何设置能减少干扰?
3引脚外部接VCC时,如何设置能够节省电流?如何设置能减少干扰?

引脚在外部接地或接电源时,本身就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可以将引脚设置为悬空输入状态,来降低功耗
但不要开启上拉(外部接地)或下拉(外部接VDD),以及输出状态。上拉或下拉会产生额外的电流消耗(电流在UA级);
设置成输出状态,可能会因管脚的误动作,从而短路输出级,产生较大电流。

网友:
IO口直接接共阴数码管段选,我不需要点亮该选时如何设置IO口模式跟省电流?
数码管也属于单向电流工作元件,所以使用数码管,在不点亮状态下,也应该将引脚设置成输出模式
不点高的位保持电平相等就可以了,置H与置L要按数码管的接法
共阴时,IO置L;共阳时,IO置H,方便软件控制与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