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稳压电路中当电源导通瞬间三极管基极、集电极电压由0V到稳定态的详细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
图中的稳压电路中当电源导通瞬间三极管基极、集电极电压由0V到稳定态的详细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图中的稳压电路中当电源导通瞬间"

"电源导通“?楼主是想说输入电压由零突变为 Ui 吧?

网友:
假设输入电源以某种曲线上升,最终稳定电压高于齐纳管的击穿电压。
晶体管集电极电压变化规律就是电源电压的变化规律。
晶体管发射极电压与基极电压呈跟随关系,相差一个PN结压降,对于硅管,大约是0.7V。
晶体管基极电压在上升到齐纳管击穿电压之前,跟随电源电压的上升曲线。到达齐纳管击穿电压时,齐纳管击穿,钳位基极电压在其击穿电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