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串并联电路、三极管静态工作点、4G 5G绕射能力三个疑问。如图

楼主:
LC串并联电路、三极管静态工作点、4G  5G绕射能力三个疑问。如图

网友:
”LC串并联电路、三极管静态工作点、4G  5G绕射能力三个疑问。如图“

没有见到三极管静态工作点的图。
只有一幅幻灯片,上面列举了三条”共射极、共集电极、分压式偏置电路“。
至于为什么没有共基极,想是制作幻灯片的老师忘记了。

网友A:
433MHz频率信号的发射,不可能用RC并联,因为RC电路不是谐振工作。
至于LC串联还是LC并联,这两种电路都可能用到。
信号发射用天线,天线不是集总电路,谈不到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电磁波波长越短(频率越高),绕射能力越差。
”5G频段绕射能力好“,不知道是谁说的。

网友B:
5G的绕射不好,距离也近,所以才要上微基站,增加了小区数量和密度,反而消除了4G大基站容易出现的覆盖阴影问题,给人以绕射性能好的错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G的绕射不好,距离也近,所以才要上微基站,增加了小区数量和密度,反而消除了4G大基站容易出现的覆盖阴影 ...

也就是基站要更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33MHz频率信号的发射,不可能用RC并联,因为RC电路不是谐振工作。
至于LC串联还是LC并联,这两种电路都可 ...

???有选频电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基站要更多了?

https://blog.csdn.net/Dallin0408/article/details/79358890,基站数量越多、辐射越小。可以看一下这个对5G的粗略科普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选频电路的啊

LC串联和LC并联,都可以用作选频电路,具体用LC串联电路还是LC并联电路,或者更复杂的电路,那就看你的需要,以及你怎么用了。

网友:
关于4G、5G信号的传输距离问题,基本原则是:同样发射功率下,频率越高、带宽越大则有效传输距离越短。绕射问题即衍射,跟信号波长与障碍物尺寸的比较有关,波长越短则越容易被更多的障碍遮挡,而高传输带宽反而需要更短的承载波长,所以5G信号的传输衰减、被障碍物阻挡以及传输多经现象都更严重,解决方法只能是增加基站密度。

网友:
关于LC谐振电路方面的问题,建议楼主去看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或电子学(国外的称法)教材的相关章节。

网友:
没有共基极电路估计是因为共基极电路现在用的很少,教师忘记了或者干脆故意给省略掉了。

网友D:
关于5G问题再补充一点:
注意是基站密度的增加,不能简单理解为基站数量的增加,二者概念不同。
正是因为5G需要新增大量基站,原有的基站也要换新,而5G又会带来很多新的衍生业务,所以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非常重视。5G市场是个巨大的新增市场,且是短期未来内唯一可预见、可把控的巨大市场,能介入竞争的厂家数量又在不断增加,故而争夺一定会前所未有的激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5G问题再补充一点:
注意是基站密度的增加,不能简单理解为基站数量的增加,二者概念不同。
正是因为 ...

有大局观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