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RM-RT1052测评】+ cJSON移植使用

楼主:
    现在物联网设备里面JSON串的使用也是比较常见,今天就来分享学习下。
    cJSON库可以通过KEIL的pack包里面下载,下载之后我将它放到SDK_2.4.2_MIMXRT1052xxxxB\middleware目录,开源的协议都在这里,查找方便些

在工程里面添加相应的源文件,设置里加入cJSON的头文件目录即可

CSJON会用到内存的动态分配,可以使用上一节自己写的管理函数,初始化如下

如果不设置也可以,因为库默认了一个内存分配函数,调用的是编译器的malloc和free

以下是一个常规的json使用流程,初始化内存分配函数,创建一个或多个JSON结构体,添加字符串或者数字或者不尔类型的变量,也可以是子json变量,之后生成json字符串,在使用这个字符串之后。释放掉json的内存,不然会一直占用。

配合之前的内存管理实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内存的使用情况,更好的理解cJSON的内存分配机制

cJSON_Print生成对应的json数组可以看到是单独占用的内存,所以就可以释放掉相应的root,child json内存,打印输出

JSON的解析流程也是类似,先创建json变量,将数据转化为json结构体,然后获取相应的对象json,取值

对象json需要和根cjson对应才能正确读取值,如下SystemCoreClock的对象json是属于child—json,但你从root—json中获取就会失败

正确对应之后,就能获取值

在调用完json数组之后,需要释放掉,不然会长期累积调用,造成内存溢出

以上就是json的生成和解析,附上工程 hello_eeworld.rar (148.9 KB, 下载次数: 12) ,放在SDK_2.4.2_MIMXRT1052xxxxB\boards\EasyARM-RT1052-V1_0\demo_apps目录下解压即可,keil版本是V5.26.2.0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ID.LODA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另外有个问题,cJson在MCU中占用的ROM和RAM需要多大

网友:
用库很大,但实际上如果自己生成好像还好,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另外有个问题,cJson在MCU中占用的ROM和RAM需要多大

库本身不算大把,主要是生成和解析的时候需要的内存比较多

网友:
用过cJosn,深度较大的情况下不太友好,子json嵌套较多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