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选电磁流量计应考虑的因素

楼主:
1、导电率

      电磁流量计测量的介质,都是需要导电率的要求的。液体导电率需要大于5μs/cm。

2、精度等级

      电磁流量计的精度高,因为液体流量计的测量范围大,测量范围大那么精度肯定需要小,范围越大误差也越大,所以需要严格控制精度。精度流量计的精度在0.5-1级,而常规的玻转、金转的精度在2.5级。相差还是有点大的。在计量计费上,还是要选择高精度的电磁流量计。

3、流速和口径的挑选

    电磁流量计的流速要求是0.5-15m/s之间,合理的流速一般在1.5-3m/s之间合适。流速太快,如果含有颗粒物可能会刮破内衬四氟。流速和口径,需要有一个合理的选型。

4、接地环和电极原料的挑选问题

    因为被测液体和电极或接地环不匹配引发缺点,这种不匹配除了腐蚀问题,还有电极的外表效应,首要包含:化学反响、极化现象、触媒效果。接地环也相同有这些问题,不过影响水平小些。

5、体中含固相

     液体中假设含有颗粒,可能会构成的缺点有: 电极和面料外表上掩盖堆积层、面料磨损、管道截面积变小。有些比较简单结晶的液体,当流体流经流量计时惹起内壁上挂有一层固体,因为运用其他类型流量计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所以可以选用被测量管路十分短,且简单拆开的流量计,在结晶后能便利拆开来中止保护。

网友:
液体中假设含有颗粒,可能会构成的缺点有: 电极和面料外表上掩盖堆积层、面料磨损、管道截面积变小。有些比较简单结晶的液体,当流体流经流量计时惹起内壁上挂有一层固体,因为运用其他类型流量计也存在相同的问题,所以可以选用被测量管路十分短,且简单拆开的流量计,在结晶后能便利拆开来中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