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IUSBD12 发送模式命令,软连接不起作用

楼主:
用stm32f103c8t6单片机 驱动PDIUSBD12

可以读取PDIUSBD12的ID ,和电脑USB相连,但是发送如下指令
        write_cmd(0xF3);
        write_data(0x10);
        write_data(0x40);
  电脑没反应。我在程序里发送这个指令后,测量D+引脚  电平一直是低电平没有变化。(D+没有外接上拉电阻,打算采用PDIUSBD12的内部上拉电阻)
另外,我在连接命令之前也加过断开,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再发连接命令 ,电脑还是没反应,不知什么原因,请大神赐教

网友:
打扰各位 原因已找到

网友A:
什么原因,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分享一下。

JLINK的引脚没有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