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灵思Sinlinx A33实现led驱动上

楼主:
1)sysconfig配置系统,作为一个通用的软件平台,还希望通过它,可以适应用户不同的方案。通过给出一个对应的配置
用户的方案就可以自动运行,而不需要修改系统里面的代码,或者重新给出参数。
sysconfig生成 script.bin
2)script.bin是什么?
script.bin是被全志SOC内核驱动或LiveSuit使用的针对特定目标板的二进制配置文件,包含如何设置基于A10/A20目标版的各种外设,端口,I/O针脚信息。
其对应的可读文本文件格式为FEX,可以利用 Sunxi-tools在二进制和文本文件之间进行转换。更多关于FEX配置的信息可以参考http://linux-sunxi.org/Fex_Guide
3)linux内核有gpiolib标准的gpio操作接口. 但这套接口只能配置输入,输出,获取或设置IO口的电平.
但GPIO口是多功能, 还有上/下拉功能. 全志的GPIO额外的配置在script.bin里指定(有些SOC是提供额外的函数接口来配置).
script.bin是由sdk里的工具fex2bin把fex配置文件生成bin文件. bin文件也可由工具bin2fex转成fex文件.
在script.fex里的GPIO配置:
Port:端口+组内序号<功能分配><内部电阻状态><驱动能力><输出电平状态>
4)在将uboot和kernel烧写到TF卡之前,需要先编译生成两个启动参数文件:boot.scr和script.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