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电机库遇到两个问题

楼主(2018-12-22):
使用ST电机库遇到两个问题
1.ST电机库中cut-off frequency这个参数有什么作用呢?
2.霍尔状态出现7,是因为霍尔信号干扰太大了吗?一出现7电机就不能转了。
这是其中一项的波形图,总有几个波形干扰很大。
ST电机库

楼主:
另外我的博客里还记录了另外几个问题。
https://blog.csdn.net/shoufei403/article/details/85113435

楼主:
另外在我的博客里。我还记录了另外遇到的几个问题。
https://blog.csdn.net/shoufei403/article/details/85113435

网友A(2019-06-03):
我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通过检测霍尔来控制电机,7这个值是不会出现的,出现这个值说明霍尔的信号都是1,,说明出现故障,软件里直接在PWM给关掉了。

网友A:
补充一下,霍尔的状态只有6种,如果出现0 0 0和1 1 1,说明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