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通信中,射频转光,再转射频信号,光链路损耗1dB,电衰减多少???

楼主:
只知道光衰减1dB,电衰减2dB.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数量关系呢????

网友A:
这个电衰减是指什么?

网友A:
光纤链路损耗是光纤衰减、连接器衰减、熔接点衰减和系统裕量损耗值的总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衰减是指什么?

光发射机将射频信号调制到光波上,也就是半导体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链路损耗是光纤衰减、连接器衰减、熔接点衰减和系统裕量损耗值的总和

这是光链路上。要是前面的电转光模块,和后面的光转电模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链路损耗是光纤衰减、连接器衰减、熔接点衰减和系统裕量损耗值的总和

我这个是光载波传输用的。射频信号的衰减和光衰减在dB上的二倍关系。

网友:
跟着学习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