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测评】连接WIFI&登录VNC&更新系统支持

楼主:
    这几天折腾了一下树莓派的WIFI,耗了一点时间,后面发现树莓派的Raspbian系统有个特点,如果锁定了树莓派的以太网IP即eth0的IP的话,WIFI就无法启用,WIFI要启用,那么eth0的IP就必须是非静态锁定的,这个BUG应该是Raspbian官网11月份更新的最新镜像里面有的,因为我以前试过老版本的镜像,是不会出现eth0静态IP与WIFI冲突的。
    连接WIFI的最简单方式有两种,第一是直接接HDMI屏幕,使用右上角的WIFI按钮来连接,注意在连接WIFI之前要先选好所在国家,即CN China中国;第二是使用串口登录的方式,通过/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文件或者/etc/network/interfaces文件来设置WIFI热点,这里我开启手机的WIFI热点,让电脑的无线网卡和树莓派都连上:

如图所示,电脑IP为192.168.43.165,树莓派则是192.168.43.36,ping通之后可以进行SSH登录,在命令行输入
vncserver
可以打开一个端口号为1的vnc服务器:

下载VNC Viewer,输入IP,端口(即在IP后面加:1),用户名root,密码root,可进入VNC桌面:

在这可以看到刚刚连上的WIFI,注意这个WIFI是VNC服务器连接的基础,如果断掉此WIFI,那么VNC和SSH连接都会中断:

然后是切换软件源为国内的软件源,比如华中科大的软件源,即覆盖/etc/apt/sources.list文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国外的Raspbian源下载速度太慢了:

然后就可以在VNC的命令行或者SSH的命令行中使用
apt-get update
apt-get upgrade
来更新系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