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8918音频解码DAC输出滤波电容怎么这么大?

楼主:
耳机阻抗15Ω并联0.1uf可以理解,但LINEOUT线路输出阻抗至少也10KΩ,也并联0.1uf,岂不是把音频都滤掉了?实际听起来,音量比电脑声卡偏小15db左右,但不会没有高音。
求老师们讲解下,谢谢!

网友A:
“但LINEOUT线路输出阻抗至少也10KΩ,”
有那么大阻抗吗?不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LINEOUT线路输出阻抗至少也10KΩ,”
有那么大阻抗吗?不会吧?

不好意思,我写错,应该是LINEOUT的下一级电路输入阻抗至少有10K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写错,应该是LINEOUT的下一级电路输入阻抗至少有10KΩ。

下一级输入阻抗只要足够大(远大于WM8918输出阻抗),就与100nF串联20欧电阻构成的电路无关。

网友:
该电容非滤波电容,而是为了稳定放大器,避免振荡的消振电容,所以串有电阻。该RC消振回路会稍稍降低信号电平,且主要衰减的是信号中带外高频成分,带内信号的轻微衰减则完全可以用后级增益来弥补,而电路工作更稳定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一级输入阻抗只要足够大(远大于WM8918输出阻抗),就与100nF串联20欧电阻构成的电路无关。

噢,谢谢你!

该电路看来,是不是HPOUT 和 LINEOUT 两个输出端口都类似PWM功放那种方式?而非传统的运放线性输出。毕竟该芯片供电电压太低,单端供电又不用输出耦合电容。这样的话音质会不够高保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谢谢你!

该电路看来,是不是HPOUT 和 LINEOUT 两个输出端口都类似PWM功放那种方式?而非传统的运 ...

我不知道该芯片内部结构,通常厂家资料也不会那么详细。不过从框图看,HPOUT 和 LINEOUT 两个输出端口应该是类似于运放那样的线性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谢谢你!

该电路看来,是不是HPOUT 和 LINEOUT 两个输出端口都类似PWM功放那种方式?而非传统的运 ...

该芯片供电电压太低,单端供电又不用输出耦合电容。这样的话音质会不够高保真吧?

“高保真”和供电电压、是否单端供电、是否使用耦合电容……没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该芯片内部结构,通常厂家资料也不会那么详细。不过从框图看,HPOUT 和 LINEOUT 两个输出端口应 ...

1.8v工作电压,输出级采用Charge Pump供电,不知道是类似于传统的自举电路,还是干脆就是开关电源升压电路?看哪里才能知道它是线性输出,还是PWM输出呢?(附上官方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工作电压,输出级采用Charge Pump供电,不知道是类似于传统的自举电路,还是干脆就是开关电源升压电 ...

PWM输出的可能性非常小。如果是PWM输出,在输出端HPOUTL、HPOUTR、LINEOUTL、LINEOUTR上面用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到PW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