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40 DK测评】+52840的NFC(二)

楼主:
把nRF5_SDK_15.2.0_9412b96\examples\nfc\record_text文件夹的工程烧录到52840中,通过nxp的pn532读取:
nfc块的数据如红线所示:为Hello World!

static ret_code_t welcome_msg_encode(uint8_t * p_buffer, uint32_t * p_len)
{
    /** @snippet [NFC text usage_2] */
    ret_code_t err_code;

    /* Create NFC NDEF text record description in English */
    NFC_NDEF_TEXT_RECORD_DESC_DEF(nfc_en_text_rec,
                                  UTF_8,
                                  en_code,
                                  sizeof(en_code),
                                  en_payload,
                                  sizeof(en_payload));
    /** @snippet [NFC text usage_2] */

    /* Create NFC NDEF text record description in Norwegian */
    NFC_NDEF_TEXT_RECORD_DESC_DEF(nfc_no_text_rec,
                                  UTF_8,
                                  no_code,
                                  sizeof(no_code),
                                  no_payload,
                                  sizeof(no_payload));

    /* Create NFC NDEF text record description in Polish */
    NFC_NDEF_TEXT_RECORD_DESC_DEF(nfc_pl_text_rec,
                                  UTF_8,
                                  pl_code,
                                  sizeof(pl_code),
                                  pl_payload,
                                  sizeof(pl_payload));

从上面的程序只能看出nfc的数据为什么是那样的,那么下面看看是nfc的输出

1这个函数很奇怪,我没看到函数程序在哪,参数也没看到定义,只有下面的这个函数,奇怪的是程序没在主函数看到,却实实在在执行了,看注释是1这一句使它执行的,到现在都没有看懂
static void nfc_callback(void * p_context, nfc_t2t_event_t event, const uint8_t * p_data, size_t data_length)
{
    (void)p_context;

    switch (event)
    {
        case NFC_T2T_EVENT_FIELD_ON:
            bsp_board_led_on(BSP_BOARD_LED_0);
            break;
        case NFC_T2T_EVENT_FIELD_OFF:
            bsp_board_led_off(BSP_BOARD_LED_0);
            break;
        default:
            break;
    }
}

这个函数主要作用就是当有nfc数据传输时,点亮了led
2函数就是配置要传到nfc的数据了。
3这个函数很遗憾跳不过去,看不到函数写的是怎样的。从它注释猜是这个函数是把配置整个nfc数据格式的。
4这个函数是使能中断配置的,以来判断nfc是否在传输数据。

网友:
嗯 ,不错,继续加油!期待你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