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测评】安装libjpeg库&驱动USB摄像头

楼主:
Linux系统中操作图像的相关函数均可直接通过libjpeg库实现,通过此库可实现BMP转JPG,BMP转FrameBuffer显示,或是FrameBuffer转BMP/JPG保存,在此次实验中,我用libjpeg库实现FrameBuffer直接转为JPG图片。
准备工作,首先下载安装libjpeg库的支持:
apt-get install libjpeg8-dev
然后插上USB免驱摄像头,如果能正常驱动的话会在/dev目录下生成video开头的外设:
使用VL42库的相关函数抓取摄像头图片并保存到本地:
if(V4L2_Init((char*)"/dev/video0")!=0)
printf("摄像头初始化失败\n");
return 0;
}
V4l2_Grab();
Yuyv_2_RGB888(buffers,frame_buffer);
Encode_Jpeg(frame_buffer,IMAGEWIDTH,IMAGEHEIGHT,(char*)"1.jpg");
V4L2的操作头文件:
#ifndef CAMERA_H
#define CAMERA_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jpeglib.h"
#include "lcd.h"
static int fd_video;
static struct v4l2_capability cap;
//V4L2设备信息读结构体对象
struct v4l2_fmtdesc fmtdesc;
struct v4l2_format fmt;
//V4L2设置捕获信息读写结构体对象
struct v4l2_streamparm setfps;
//V4L2设置帧数相关读写结构体对象
struct v4l2_requestbuffers req;
//V4L2申请帧缓冲结构体对象
struct v4l2_buffer buf;
//V4L2缓存数据结构体对象
enum v4l2_buf_type type;
//V4L2采集类型结构体对象
#define IMAGEWIDTH 640
#define IMAGEHEIGHT 480
unsigned char frame_buffer[IMAGEWIDTH*IMAGEHEIGHT*3];
typedef struct
{
void *start;
unsigned int length;
} buffer;
buffer *buffers;
int V4L2_Init(char * filename)
{
int i,ret = 0;
if ((fd_video=open(filename,O_RDWR))==-1)
{
printf("Error opening V4L interface\n");
return (0);
}
if (ioctl(fd_video,VIDIOC_QUERYCAP,&cap) == -1)
{
printf("Error opening device %s: unable to query device.\n",filename);
return (0);
}
else
{
printf("driver:\t\t%s\n",cap.driver);
printf("card:\t\t%s\n",cap.card);
printf("bus_info:\t%s\n",cap.bus_info);
printf("version:\t%d\n",cap.version);
printf("capabilities:\t%x\n",cap.capabilities);
if ((cap.capabilities & V4L2_CAP_VIDEO_CAPTURE) == V4L2_CAP_VIDEO_CAPTURE)
{
printf("Device %s: supports capture.\n",filename);
}
if ((cap.capabilities & V4L2_CAP_STREAMING) == V4L2_CAP_STREAMING)
{
printf("Device %s: supports streaming.\n",filename);
}
}
fmtdesc.index=0;
fmtdesc.type=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printf("Support format:\n");
while(ioctl(fd_video,VIDIOC_ENUM_FMT,&fmtdesc)!=-1)
{
printf("\t%d.%s\n",fmtdesc.index+1,fmtdesc.description);
fmtdesc.index++;
}
fmt.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fmt.fmt.pix.pixelformat = V4L2_PIX_FMT_YUYV;
fmt.fmt.pix.height = IMAGEHEIGHT;
fmt.fmt.pix.width = IMAGEWIDTH;
fmt.fmt.pix.field = V4L2_FIELD_INTERLACED;
if(ioctl(fd_video,VIDIOC_S_FMT, &fmt) == -1)
{
printf("Unable to set format\n");
return 1;
}
if(ioctl(fd_video,VIDIOC_G_FMT, &fmt) == -1)
{
printf("Unable to get format\n");
return 2;
}
{
printf("fmt.type:\t\t%d\n",fmt.type);
printf("pix.pixelformat:\t%c%c%c%c\n",fmt.fmt.pix.pixelformat & 0xFF, (fmt.fmt.pix.pixelformat >> 8) & 0xFF,
(fmt.fmt.pix.pixelformat >> 16) & 0xFF, (fmt.fmt.pix.pixelformat >> 24) & 0xFF);
printf("pix.height:\t\t%d\n",fmt.fmt.pix.height);
printf("pix.width:\t\t%d\n",fmt.fmt.pix.width);
printf("pix.field:\t\t%d\n",fmt.fmt.pix.field);
}
//set fps
ioctl(fd_video, VIDIOC_G_PARM, &setfps);
//setfps.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setfps.parm.capture.timeperframe.numerator = 30;
//setfps.parm.capture.timeperframe.denominator = 30;
req.count=4;
req.type=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req.memory=V4L2_MEMORY_MMAP;
if(ioctl(fd_video,VIDIOC_REQBUFS,&req)==-1)
{
printf("request for buffers error\n");
return 3;
}
printf("init %s \t[OK]\n",filename);
return 0;
}
int V4l2_Grab()
{
unsigned int n_buffers;
buffers =(buffer*)malloc(req.count*sizeof (*buffers));
if (!buffers)
{
printf ("Out of memory\n");
return 0;
}
for (n_buffers = 0; n_buffers < req.count; n_buffers++)
{
buf.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buf.memory = V4L2_MEMORY_MMAP;
buf.index = n_buffers;
//query buffers
if (ioctl (fd_video,VIDIOC_QUERYBUF, &buf) == -1)
{
printf("query buffer error\n");
return(0);
}
buffers[n_buffers].length = buf.length;
buffers[n_buffers].start = mmap(NULL,buf.length,PROT_READ |PROT_WRITE, MAP_SHARED,
fd_video, buf.m.offset);
if (buffers[n_buffers].start == MAP_FAILED)
{
printf("buffer map error\n");
return 0;
}
}
for (n_buffers = 0; n_buffers < req.count; n_buffers++)
{
buf.index = n_buffers;
ioctl(fd_video, VIDIOC_QBUF, &buf);
}
type = V4L2_BUF_TYPE_VIDEO_CAPTURE;
ioctl (fd_video, VIDIOC_STREAMON, &type);
ioctl(fd_video, VIDIOC_DQBUF, &buf);
printf("grab yuyv OK\n");
return 1;
}
int Yuyv_2_RGB888(buffer* input_buffers,unsigned char *output_buffer)
{
int i,j,r1,g1,b1,r2,g2,b2;
unsigned char y1,y2,u,v;
unsigned char *pointer;
pointer =(unsigned char*)input_buffers[0].start;
for(i=0;i
{
for(j=0;j
//每次取4个字节,也就是两个像素点,转换rgb,6个字节,还是两个像素点
{
y1 = *( pointer + (i*IMAGEWIDTH/2+j)*4);
u = *( pointer + (i*IMAGEWIDTH/2+j)*4 + 1);
y2 = *( pointer + (i*IMAGEWIDTH/2+j)*4 + 2);
v = *( pointer + (i*IMAGEWIDTH/2+j)*4 + 3);
r1 = y1 + 1.042*(v-128);
g1 = y1 - 0.34414*(u-128) - 0.71414*(v-128);
b1 = y1 + 1.772*(u-128);
r2 = y2 + 1.042*(v-128);
g2 = y2 - 0.34414*(u-128) - 0.71414*(v-128);
b2 = y2 + 1.772*(u-128);
if(r1>255)
r1 = 255;
else if(r1<0)
r1 = 0;
if(b1>255)
b1 = 255;
else if(b1<0)
b1 = 0;
if(g1>255)
g1 = 255;
else if(g1<0)
g1 = 0;
if(r2>255)
r2 = 255;
else if(r2<0)
r2 = 0;
if(b2>255)
b2 = 255;
else if(b2<0)
b2 = 0;
if(g2>255)
g2 = 255;
else if(g2<0)
g2 = 0;
*(output_buffer + (i*IMAGEWIDTH/2+j)*6 ) = (unsigned char)b1;
*(output_buffer + (i*IMAGEWIDTH/2+j)*6 + 1) = (unsigned char)g1;
*(output_buffer + (i*IMAGEWIDTH/2+j)*6 + 2) = (unsigned char)r1;
*(output_buffer + (i*IMAGEWIDTH/2+j)*6 + 3) = (unsigned char)b2;
*(output_buffer + (i*IMAGEWIDTH/2+j)*6 + 4) = (unsigned char)g2;
*(output_buffer + (i*IMAGEWIDTH/2+j)*6 + 5) = (unsigned char)r2;
}
}
printf("change to RGB OK \n");
free(input_buffers);
}
int Encode_Jpeg(unsigned char *lpbuf,int width,int height,char *output_filename)
{
struct jpeg_compress_struct cinfo ;
struct jpeg_error_mgr jerr ;
JSAMPROW row_pointer[1] ;
int row_stride ;
char *buf=NULL ;
int x ;
FILE *fptr_jpg = fopen ((char *)output_filename,"wb");
if(fptr_jpg==NULL)
{
printf("Encoder:open file failed!/n") ;
return 0;
}
cinfo.err = jpeg_std_error(&jerr);
jpeg_create_compress(&cinfo);
jpeg_stdio_dest(&cinfo, fptr_jpg);
cinfo.image_width = width;
cinfo.image_height = height;
cinfo.input_components = 3;
cinfo.in_color_space = JCS_RGB;
jpeg_set_defaults(&cinfo);
jpeg_set_quality(&cinfo, 80,1);
jpeg_start_compress(&cinfo, 1);
row_stride = width * 3;
buf=(char*)malloc(row_stride);
row_pointer[0] =(unsigned char*)buf;
while (cinfo.next_scanline < height)
{
for (x=0;x
{
buf[x] = lpbuf[x];
buf[x+1] = lpbuf[x+1];
buf[x+2] = lpbuf[x+2];
}
jpeg_write_scanlines (&cinfo, row_pointer, 1);
lpbuf += row_stride;
}
jpeg_finish_compress(&cinfo);
fclose(fptr_jpg);
jpeg_destroy_compress(&cinfo);
free(buf);
printf("save \"JPEG\"OK\n");
return 0 ;
}
int close_v4l2(void)
{
if(fd_video!=-1)
{
close(fd_video);
return 1;
}
return 0;
}
#endif
由于使用了libjpeg,因此在文件编译后面要加-ljpeg选项:
执行,执行完毕之后会在工程目录下生成1.jpg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