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可以悬空吗 ?

楼主:
请教:
STM32F4,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可以悬空吗 ?

谢谢!

网友:
对于MCU,未用到的IO一律悬空,并配置成弱上拉模式,也就是默认模式。

网友A:
可以呀,不然你想怎么处理?数字输入输出可以悬空,但是模拟的是不可以悬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不然你想怎么处理?数字输入输出可以悬空,但是模拟的是不可以悬空的

有的的单片机,不用的IO,需要 接地处理,通过一个电阻

网友:
就是悬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