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S22HB代码移植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在使用lps22hb这颗芯片,发现读到的压力值不对,只有0.7kPa,温度值正确。
官方提供了read_data_simple.c的例程,使用的是cube平台,我想使用smt32的库函数。我修改了原文中的platform_write和platform_read两个函数,如下:

/*********************************************************************
* SPI1_Init : LPS22HB
*********************************************************************/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SCK/MISO/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 CS拉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2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NSS信号由软件(SSI位)控制, 片选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 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72M/256=281.25K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 使能SPI外设
}

/*********************************************************************
* SPI1 speed setting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分频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8分频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16分频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256分频
*********************************************************************/
/*void SPI1_Set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1->CR1 &= 0XFFC7;
        SPI1->CR1 |= SPI_BaudRatePrescaler;                                     // 设置SPI1速度
        SPI_Cmd(SPI1,ENABLE);
}*/

u8 SPIx_Send_Byte(SPI_TypeDef* SPIx, u8 dat)
{
        u8 retry = 0;                                                                                  // 超时处理, 避免程序死在这里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 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为1表示空
        {
                retry++;
                if(retry > 200)
                        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x, dat);                                     // 通过外设SPIx发送1字节
        retry = 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 接收缓存非空标志位, 为1表示包含有效数据
        {
                retry++;
                if(retry > 200)
                        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返回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void SPIx_Send_nByte(SPI_TypeDef* SPIx, u8 *buf, u16 len)
{
        u16 i;
        for (i=0; i<len; i++)
        {
                SPIx_Send_Byte(SPIx, *buf++);
        }
}

void SPIx_Read_nByte(SPI_TypeDef* SPIx, u8 *buf, u16 len)
{
    u16 i;
        for (i=0; i<len; i++)
        {
            *buf++ = SPIx_Send_Byte(SPIx, 0xFF);                          // 发送一个哑字节以读取数据
        }
}

static int32_t platform_write(void *handle, uint8_t Reg, uint8_t *Bufp, uint16_t len)
{
    YL_Cs_L();
        SPIx_Send_Byte(handle, Reg);
        SPIx_Send_nByte(handle, Bufp, len);
        YL_Cs_H();
        return 0;
}

static int32_t platform_read(void *handle, uint8_t Reg, uint8_t *Bufp, uint16_t len)
{
    Reg |= 0x80;
        YL_Cs_L();
        SPIx_Send_Byte(handle, Reg);
        SPIx_Read_nByte(handle, Bufp, len);
        YL_Cs_H();
        return 0;
}

/*********************************************************************
* Lps_Config : 获取压力传感器数据
* err : 0-正确, 1-ID号有错
*********************************************************************/
u8 Lps_Config(void)
{
        u8 err=0;
    /* Initialize mems driver interface */
    dev_ctx.write_reg = platform_write;
    dev_ctx.read_reg = platform_read;
    dev_ctx.handle = SPI1;

    /* Check device ID */
    lps22hb_device_id_get(&dev_ctx, &whoamI);
    if (whoamI != LPS22HB_ID)
        {
        err = 1;
        }

    /* Restore default configuration */
    lps22hb_reset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do {
      lps22hb_reset_get(&dev_ctx, &rst);
    } while (rst);

    /* Enable Block Data Update */
    //lps22hb_block_data_update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 Can be enabled low pass filter on output */
    lps22hb_low_pass_filter_mode_set(&dev_ctx, LPS22HB_LPF_ODR_DIV_2);

    /* Can be set Data-ready signal on INT_DRDY pin */
    //lps22hb_drdy_on_int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 Set Output Data Rate */
    lps22hb_data_rate_set(&dev_ctx, LPS22HB_ODR_10_Hz);
        return err;

}

/*********************************************************************
* Get_Lps_Data : 获取压力传感器数据
* err : 0-正确, 1-ID号有错, 2-读取出错
*********************************************************************/
u8 Get_Lps_Data(float *pressure_kPa, float *temperature_degC)
{
    uint8_t reg;
    u8 err = 0;
        float pressure_hPa = 0.0;

    /* Read output only if new value is available */
    lps22hb_press_data_ready_get(&dev_ctx, ®);
    if (reg)
    {
        memset(data_raw_pressure.u8bit, 0x00, sizeof(int32_t));
        lps22hb_pressure_raw_get(&dev_ctx, data_raw_pressure.u8bit);
        pressure_hPa = lps22hb_from_lsb_to_hpa(data_raw_pressure.i32bit);
                *pressure_kPa = pressure_hPa/10.0;

        memset(data_raw_temperature.u8bit, 0x00, sizeof(int16_t));
        lps22hb_temperature_raw_get(&dev_ctx, data_raw_temperature.u8bit);
        *temperature_degC = lps22hb_from_lsb_to_degc(data_raw_temperature.i16bit);
    }
        else err = 1;
        return err;
}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代码上有没有问题?

read_data_simple.c

网友:
先自顶一发了

网友A:
这个是我之前的测试代码,接口是I2C,你通过SPI如果能读取正确的温度值说明通信应该没有问题
安全起见你可以再读一次WHO AM I寄存器确定一下
然后参考我的这个贴子配置一下寄存器,再读一下数据看看是否正确
如果你是连续读取记得判断DRDY信号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6&highlight=LPS22H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之前的测试代码,接口是I2C,你通过SPI如果能读取正确的温度值说明通信应该没有问题
安全起见你可 ...

非常感谢,是不是由于没有等待P_DA位为1,我回去试下。另外如果读P_DA还需要看DRDY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是不是由于没有等待P_DA位为1,我回去试下。另外如果读P_DA还需要看DRDY信号吗?

判断P_DA也可以

网友B:
已解决,目前最新的官方代码有问题,用老版本ok,结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目前最新的官方代码有问题,用老版本ok,结帖。

没研究一下新版的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