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负载电阻可以用0603封装的贴片电阻 吗 ?

楼主:
如下图,请教:
1. CAN总 的负载电阻 是多大功率的 ?
2. 可以用0603封装的贴片电阻吗 ?

谢谢!

网友:
根据驱动接口片的输出电平计算,要弄明白为什么。这算是初级设计能力,必须掌握。进一步,需要考虑工程中可能遇到的瞬态干扰、各节点间地电位差别可能会导致的现象,能把这些都考虑清楚,就是合格的工程师了。虽然直接用个功率够高的电阻可以回避这些,但回避不等于明白,更不等于掌握,所以,看对自己的要求了。

网友:
CAN总线负载电阻,瞬时功率大概0.07W,平均要低一些。0603封装   0.1w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