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学习笔记 UART ACLK 9600-8-N-1

楼主:
1.初始化UART0之前需要先初始化ACLK、SMCLK和MCLK。示例代码中使用XT1,ACLK为32768,SMCLK和MCLK约为8MHZ。

2.UART的时钟可以参考ACLK或者SMCLK,本例参考ACLK。由于参考ACLK时钟,所以串口速率不能超过32768。选择9600较为合适。

3.MSP430波特率的产生有两种模式,低频波特率产生和过采样波特率产生。代码中使用低频波特率产生。

4.代码的开头调用了stdio,在函数中宏重写了putchar函数,定向到UART单字节输出。

5.代码初始化之后输出 Hello MSP430,随后直接反射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例如发送123456即返回123456。

// 时钟默认情况
// FLL时钟      FLL选择 XT1
// 辅助时钟     ACLK选择 XT1          32768Hz
// 主系统时钟   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子系统时钟   SMCLK选择 DCOCLKDIV   8000000Hz
// UART时钟选择 ACLK
// 低频波特率产生 9600-8-N-1
#include
#include
void clock_config(void);
void select_xt1(void);
void dco_config(void);
void uart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clock_config();                             // 初始化时钟
    uart_config();
    _EINT();
    P4DIR |= BIT0;                              // P4.0输出

    printf("Hello MSP430!\r\n");
    while(1)
    {
        P4OUT ^= BIT0;
        __delay_cycles(1000000);
    }
}

void clock_config(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select_xt1();                               // 选择XT1
    dco_config();                               // ACLK = XT1 = 32.768K
                                                // MCLK = SMCLK = 8000K
}

void select_xt1(void)
{
    // 启动XT1
    P7SEL |= 0x03;                              // P7.0 P7.1 外设功能
    UCSCTL6 &= ~(XT1OFF);                       // XT1打开
    UCSCTL6 |= XCAP_3;                          // 内部电容
    do
    {
        UCSCTL7 &= ~XT1LFOFFG;                  // 清楚XT1错误标记
    }while (UCSCTL7&XT1LFOFFG);                 // 检测XT1错误标记
}

void dco_config(void)
{
    __bis_SR_register(SCG0);                    // 禁止FLL功能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DCO最大频率为16MHz
    UCSCTL2 = FLLD_1 + 243;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 MCLK = SMCLK= Fdcoclkdiv = (N+1)X(Ffllrefclk/n)
                                                // N为唯一需要计算的值
                                                // Ffllrefclk FLL参考时钟,默认为XT1
                                                // n取默认值,此时为1
                                                // (243 + 1) * 32768 = 8MHz
    __bic_SR_register(SCG0);                    // 使能FLL功能

    // 必要延时
    __delay_cycles(250000);

    // 清楚错误标志位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所有振荡器错误标志位
        SFR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错误
    }while (SFRIFG1&OFIFG);                     // 等待清楚完成
}

void uart_config(void)
{
    P3SEL = 0x30;                               // 选择P3.4和P3.5的复用功能

    UCA0CTL1 |= UCSWRST;                        // 软件复位
    UCA0CTL1 |= UCSSEL_1;                       // 选择ACLK时钟
    UCA0BR0 = 3;                                // 查表获得
    UCA0BR1 = 0;                                // UCA0BRX和UCA0MCTL数值
    UCA0MCTL |= UCBRS_3 + UCBRF_0;              //
    UCA0CTL1 &= ~UCSWRST;                       //

    UCA0IE |= UC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

int putchar(int ch)
{
        UCA0TXBUF = ch;
        while(!(UCA0IFG & UCTXIFG));
        return ch;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case 2:                                   // 接收中断
    while (!(UCA0IFG&UCTXIFG));             // 等待发送完成
    UCA0TXBUF = UCA0RXBUF;                  // 接收缓冲区
    break;
  case 4:break;                             // 发送中断
  default: break;
  }
}

网友:
很好,这个很不错,感谢分享,对MSP430F5438的串口使用说的简明扼要,切中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