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DSP中stack用量的计算

楼主:
     做电力电子软件的,一般这一行的代码不多,往往几行代码调几个月,比如并网算法、H桥控制。前段时间同事做通讯的时候,发现TMS320F280XX这款芯片有时会死机。他通讯的软件使用了TI给的库,自己做了通讯的协议层。虽然死机后有主芯片将这块通讯芯片复位,但我们仍然想解决问题。当我们发现代码没什么明显Bug后最先怀疑的是stack overflow,将原编译环境的stack由0x300改为0x3a0后,问题果然没有出现。

       TI的CCS5.1默认C2000的stack是0x300,一般是够的,可能因为我们使用库的原因吧,但没有源码只能在外围动动手脚。上网搜了一下,一般嵌入式软件行业的stack设置多是估计值。当然也有一些理论算法,应该也没几个人用。于是我想能否写个程序,真实的测试一下软件运行时stack的实际使用情况。放一个适中的值。毕竟对于C2000,RAM资源还是很吃紧的。

       我的思路是将stack段里的内存空间全写成0x55,然后让程序运行,观察memory里的数据,看有多少数据被复写了。我用自己的电力控制软件进行测试,所以stack用得不怎么多。在CMD文件中,stack链接至RAMM0(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在CCS5.1的build option中设置stack的空间为0x300。

      小测试代码如下,在本例中,stack仅用到0xb3,使用量为99个字节。

       建议和提示:

       1、请理解stack的使用原理,在初始化stack的函数InitialStack()中不能传入形参和使用局部变量。这也帮我理解了“形参是一个副本”,如果自己把自己stack里的形参改掉就乱套了。

       2、需要频繁调用的函数建议搬到RAM里做,会快很多。方法很简单,见DSP28x_usDelay().

    3、编译时设置了优化也会跑的快很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跳转语句,会打乱流水线。还有一定要注意使用volatile。

       4、如果在主循环和中断函数中都修改了某一变量,特别是这个变量充当标志位时,要特别注意,需要有点多线程编程的思想了。
#defineSTACK_SIZE 0x3b0

Uint16 *pStackTop;

Uint32 ulMainCnt=0;
void InitialStack(void)

{

   for(; ulMainCnt < STACK_SIZE; ulMainCnt++)

    {
        *pStackTop++= 0x55;
    }

}

void main(void)

{
    Uint16 uiTempCnt;
    DINT;

    pStackTop= (Uint16*)0x50;   //指针的强制类型转换

   InitialStack();

以下省略…

网友:
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