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MSP430F5529 系统工作模

楼主:
我们就会讲CPU工作模式,如何从次一级来控制功耗。

  不同工作模式下,CPU会禁用一些模块,从而达到控制功耗的目的。

    (PS:同样那句话,“功耗太远”,一般都不会去更改工作模式,所以简单学习)

  简介几句话:

  ①改变工作模式会立即生效;

  ②发生中断时,当前的模式设置信息会被保存,以便恢复(除非中断服务程序中改变了工作模式);

  ③处于LPM4.5模式时,PMM的电源监管不会生效,所有的RAM和寄存器都会丢失,但是I/O口状态会锁定;

  ④从LPM4.5唤醒,有一套专门的流程,有兴趣就去看;

  下面这张图很有意思,可以清楚的看清工作模式之间转换的流程与方向,以及每种工作模式是怎样设置的,又控制了哪些部分。

  BOR: Brown-Out Reset 低电压检测复位(欠压复位)

  POR: Power-On  Reset 上电复位

  PUC: Power-Up Clear  上电清除

  浅色部分表示一个事件,深色部分表示一种操作或设置

  ①设置工作模式主要是设置寄存器SR的SCG0、SCG1、OSCOFF、CPUOFF位,AM(Active Mode)模式时四位均置零,且系统默认为AM模式;

  ②除了AM,其余都为低功耗模式,处理器进入低功耗模式以后,一般由中断来唤醒。可以是外部中断,也可以是内部的定时器等中断;

  ③LPM0-LPM4模式下,外围模块都会正常工作,且RTC时钟不会停止;

  ④要进入LPM4.5这一模式(更少用),只需在LPM4的基础上多一个PMMREGOFF置位。该模式下,系统的所有时钟、内存和监督管理机    制都停了,连实时时钟RTC都禁止操作了。

  ⑤LPM0和LPM1一组,除了上图显示的特征外,该模式下SMCLK是选通的 (SMCLKOFF =0),DCO的时钟源如果是ACLK或者SMCLK,则DCO也是有效的;

  ⑥ LPM2和LPM3一组,除了上图显示的特征外,该模式下SMCLK是禁止的,DCO的时钟源如果是ACLK,则DCO也是有效的;

  ⑦MSP430的头文件对低功耗模式有详尽的定义,如:要进入低功耗模式0,可 在程序中直接写LPM0; 进入低功耗模式4,可以直接写LMP4。退出低功耗模式如下:

LPM0_EXIT; //退出低功耗模式0  //太方便了有木有    LPM4_EXIT; //退出低功耗模式4(LPM4.5除外)

总结实验:一个很有意思的程序

/*低功耗模式的体现,不用无限循环,程序也不会终止*/

/*大家会发现,LPM3后面的语句不会执行,程序只会定期执行一下中断服务程序,这是因为LPM3模式下MCLK和SMCLK、FLL都禁止了*/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CNTCL+WDTTMSEL+WDTIS1+WDTIS0;//WDT作定时器用

   SFRIE1|=WDTIE;               //开看门狗中断

   P1DIR|=BIT1+BIT2;             //P1.1接LED,设定为输出方向

   P1OUT=BIT1+BIT2;

   __enable_interrupt();         //开总中断

   //_BIS_SR(GIE);  这句话的意思也是开总中断

   /*这里掌握一个用法_BIS_SR( ):将括号内的变量置位*/

   LPM3;                        //进入LPM3低功耗模式,此模式下SMCLK被禁止

   P1OUT&=~BIT2;        //这句话执行不了,所以P1.2就会保持常亮,而不会变暗

}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Timer(void)

{

     P1OUT^=BIT1;    //定时翻转,以实现闪烁

}

网友:
本来是好贴,但是整理的不大好,说好的图也没有。
一般我会用LPM3的模式实现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