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630A 过电流异常侦测问题请教

楼主:
问题1:请教一个关于LM3630A 的使用问题,当我们使用一颗LM3630A的时候,两串LED同时驱动,另一串无法侦测到短路的问题,请问该IC的短路侦测是否在两串LED同时开启时,是否都能动作

答:见datasheet第25页描述:

     The LM3630A features an LED short fault flag indicating if either of the LED strings have experienced a short。

追问:但我這只能偵測到一串的異常偵測,另一串反而沒辦法,請問有相關參考設定嗎?

答:
不太明白你这边描述的为什么不能检测两路,当使能LM3630A的短路检测功能以后,可以读取0x0B寄存器的bit3和bit4即可以知道具体是哪一路短路了。是否我的理解有误?

不好意愚,我想請問如果我使 用TI的測試模組,是否能夠抓到0x0B所放出的資料,因為我想要判定那串LED有問題

找到能看指令的位置了,但我測試時遇到了問題,再麻煩幫我解惑一下,我現在使用兩路LED燈點亮,但我的短路偵測只有檢測到LED1的短路,並回傳短路訊息,LED2的部份一直偵測不到,假設只點亮LED2的話,LED2的短路訊息就可以看到,是否再兩路LED同開的狀況下只能檢測到一組的短路訊息?

问题2:LM3630读取资料错误

LM3630A模组,有两串LED,分别为LED_A,LED_B, 在测试短路实验中,短路LED_A时测试软体读取回传值是正确的,但短路LED_B时,回传值是错误的,为什麽?

(1)解决方法? (2)提供测试操作步骤?

问题如上面所说, 从LM3630规格书裡面定义,理当LED_B短路应该回传0x1C的值才是正确的.

答:您可以再试一次,刷新一下GUI界面或再点击一下Read按钮,有时候是GUI界面可能没有及时读回状态。这种LED短路测试仅供与生产测试阶段

此方法测试也没办法读回. 请问下, 您说:[这种LED短路测试仅供与生产测试阶段], 是指我们实际设计电路使用LM3630 这颗IC , 短路后没有回传短路值的功能吗?

这个功能是存在的,不过数据手册中有提及并不建议在正常工作中使用。这颗料是比较老的料了,可以说明一下你们的应用需求吗?我们有新的LM3697,LM36272,LM36923H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呢?

我们需要有OVP和OCP保护的LED驱动IC, 不希望短路后电流回充致使IC烧掉. 看到这颗LM3630(OVP和OCP) 已达到我们需求.
只是不明白为什麽不建议在正常工作中使用? 短路侦测应该也是提高电路保护的一种,可以让使用者可透过程式编写断开电源.
开发板回传错误,目前有解吗?
LM3697,LM36272,LM36923H, 这三个先参考,如有问题会再请教您.
Gavin Siew

看芯片本身能否保护,不要看软件,直接用芯片操作。有可能是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
你总是给带来惊喜的分享,不错的资料,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