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外设3.3V单片机接口如何转换?

楼主:
最近做项目一个传感器接口为5V uart TTL电平接口,但是单片机为nxp lpc824 3.3V uart接口,我知道可以用NLSX4378这样的芯片实现,但是有没有通过在接口串个合适的电阻的方式,就可以的方案?希望有实际经验的同行大咖们给点建议。谢谢提供理论支持的朋友!

网友:
电平转换简单点通常使用三极管实现,具体原理图如下:

网友:
可以用楼上的电路,也有电压转换芯片,或者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
有人说把8050换成mos会更好,原打算用SN74LVC2T45来着,就是有点贵

网友:
前一段论坛有这方面的帖子,你可以看一下

3.3V与5V单片机通讯电路原理图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59934-1-1.html

3.3V和5V之间电平转换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59935-1-1.html

网友:
串口接口片一般都是推挽输出型,其输出与MCU互连,用电阻分压甚至直接串电阻限制电流当然理论上是可以的,但MCU能不能驱动串口侧则需要仔细查阅串口接口片的器件手册,需要确保电平交集足够大。从可靠性的角度讲,最好还是用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快过年了,祝大家元旦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
5V和3.3V电平转换
现在大都用芯片实现了
分立元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