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进行 IO外部中断的编程示例分享

楼主:
#include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设置P1.0口为输出
  P1IE  |= 0x08;//使能P1.3中断
  P1IES |= 0x08;//P1.3口下降沿触发中断
  P1IFG &= ~0x08;//中断标志位清零

  _EINT();//开总中断
//_BIS_SR(LPM4_bits + GIE);
  while(1)
  {
  }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01;//P1.0状态翻转
  P1IFG &= ~0x08;//中断标志位清零
}

网友:
MSP430单片机端口上电后默认为输入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程序中不用单独再配置中端口为输入状态。
另外,对于单源中断,自动清除中断标志,对于多源中断,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MSP430的P1,P2口一般都是可以实现外部中断的,是多源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