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口产生二分之一占空比的方波

楼主:
如题,芯片为PIC126F526,采用汇编程序,是否直接将I/O置0、置1?

网友:
对于周期性改变的信号输出,显然用取反操作更简洁。当然,你直接置1、置0也可以。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端口取反更合理,可以在定时中断中实现。定时中断中使用端口取反,不能置1,置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端口取反更合理,可以在定时中断中实现。定时中断中使用端口取反,不能置1,置0

具体的能否指导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端口取反更合理,可以在定时中断中实现。定时中断中使用端口取反,不能置1,置0

当然可以直接置1或置0,只是需要记录当前状态,下一次置相反的逻辑态,这相当于人工取反。这虽是自找麻烦,但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能否指导下,谢谢!

先想清楚程序结构和流程,然后去查指令集。其实,编程前就应该先了解指令集,知道都有些什么指令,这样编程时才能知道用什么指令最佳。

网友:
二分之一不就是方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