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24 DIP开发板FB1和FB2是啥元件?

楼主:
最近看了一眼lpc824 DIP开发板的资料,发现板子上有两个元件FB1和FB2,用来连接AGND和DGND的。原理图符号是一个电感元件,搞不懂这两个元件是“磁珠”或是“电感”,还是什么其它元器件?

网友A:
有高手给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手给科普一下

磁珠,等效电阻和电感串联,电阻值和电感值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用来短接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共地),防止它们之间相互干扰。

网友:
谢谢,搞清楚了是120R到400R的磁珠,主要是隔离数字信号的高频信号的。当然也可以是小电感的“共轭线圈”,但是成本就高了。

网友:
开发板手册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