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的DSP28335的程序编程思路

楼主:
DSP进行开发时,需要对其底层的硬件及外设进行相应的配置,当配置完成后才可以将其相应模块激活,才可以在其内部进行程序编写及调试处理。下面对程序配置及操作进行简单的整理,仅供参考。
     第一步:初始化系统控制,PLL,看门狗,使能外设时钟等,一般调用函数InitSysCtrl()
     第二步:初始化GPIO,对于不同的硬件系统,进行不同的功能配置;
     第三步:清除所有的中断并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禁用CPU中断
       DINT;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为默认状态
       InitPieVectTable();
        禁用CPU中断并清除所有的CPU中断标志
       IER=0x0000;
        IFR=0x0000;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XXX-------此处填写程序中需要的中断,将其映射到中断向量表中(
       Pie VectTable.SCIRXINTA=&sciaRxFifoIsr;)
       EDIS;
      第四步:初始化所有外设(如果没有外设结构,此部分可省略)
     第五步:用户程序段,使能中断。

网友A:
很有条理性,这样的步骤很明晰,很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条理性,这样的步骤很明晰,很规范

很有条理性,这样的步骤很明晰,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