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转子流量计使用时的刻度如何修正

楼主:
玻璃转子流量计是一种使用简单、读数方便、用途十分广泛的瞬时流量测量仪表,选好、用好这种仪表,显得极为重要。关于流量计如何看浮子读数,以下是介绍的一种简单易用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眼睛齐平,对转子的上端平面读刻度,从0刻度方向开始,在转子流量计上读出的数据为瞬时流量,要么是体积流量,要么为质量流量,如为质量流量,你先换算为体积流量然后再根据转子流量计的口径用体积流量除以截面积就可以估算出来

       玻璃转子流量计的选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测量的对象。即测量介质种类、压力大小、化学性质。如液体介质、气体介质,对具腐蚀性的介质则应选择耐腐流量计。

       2.根据价格选用。一般讲,精度高的价格高。要根据测量目的选用仪表精度等级,如只须控制测量介质通过量,经试运行调整,以后需始终稳定这个通过量,那么精度就是次要的。

       3.流量计本身性能,上述条件确定后一般讲,若价格没有大的变化,可优先选用针阀置于流量计上部的;有较大流通孔的,是直接流量刻度的;结构简单的;外部尺寸较小的等等。如是小流量范围,则可选用球浮子式,因它测量时稳定、不易积尘、精度较高、互换性好。

网友:
玻璃转子流量计是一种使用简单、读数方便、用途十分广泛的瞬时流量测量仪表,选好、用好这种仪表,显得极为重要。关于流量计如何看浮子读数,以下是介绍的一种简单易用的方法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