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封装的问题

楼主:
项目中用到蓝牙模块,就在淘宝上没了几个。
资料里有模块的封装,不过是PADS的,我只用过Altium Designer,
请问能不能转啊?貌似Altium Designer里显示不了PADS的封装。
谢谢!

网友A:
可以转的,去百度一下,有具体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的,去百度一下,有具体的步骤

谢谢!

网友:
如果把PADS的封装画一个图,再转换为Altium Designer,,,然后就,,,,,
试试,不知可否

网友:
可以转的,

网友:
我用PADS打开那个pcb文件,是这个
后来又问卖家要了个asc文件,可是不知道那个asc文件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