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转子流量计大口径流量的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
      玻璃转子流量计大口径流量计由于较重,为避免管道弯曲,必要时可采取加固支承等措施。安装时还需避免转子流量计受过大的拉,压,扭等力。以免产生过大的外力而损坏锥管。根据使用中不同的工况,必要时应在转子流量计的上游安装过滤器,以防杂质玷污,卡塞转子流量计。

       若流体不稳定有脉动流,为保证转子流量计的良好测量可安装缓冲器,以消除脉动流。转子流量计在使用时,应先缓慢旋开流量计上游管道上的控制阀门,然后用调节阀调节流量,以免突然开启造成浮子急速上升击损锥管。

       玻璃转子流量计安装前还应将流量计中起运输保护作用的顶衬物取出。并检查锥管有无破损,浮子能否自由上下移动,确定正常后方可安装。新装的管路在玻璃转子流量计安装前应冲洗干净。应使转子流量计的最小分度值处于下方,垂直安装在无振动的管道上,转子流量计的中心线与铅垂线的夹角应不超过5度,为了便于检修,建议安装旁路管道。

网友:
玻璃转子流量计大口径流量计由于较重,为避免管道弯曲,必要时可采取加固支承等措施。安装时还需避免转子流量计受过大的拉,压,扭等力。以免产生过大的外力而损坏锥管。根据使用中不同的工况,必要时应在转子流量计的上游安装过滤器,以防杂质玷污,卡塞转子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