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控制8颗WS2812B实现摇摇棒显示EEWORLD

楼主:
先把点阵显示实现了
手机拍下来的效果不好
实际色彩比这个酷多了

主要代码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spi.h"
#include "ws2812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BACKGROUND_COLOR  0x000000
#define FOREGROUND_COLOR  0x0F2F30
#define BIT_TO_COLOR(byte,bit_index) (((byte & 1ul<<bit_index) == 1ul<<bit_index)?FOREGROUND_COLOR:BACKGROUND_COLOR)
#define GET_BIT_OF_BYTE(byte,bit_index) (((byte & 1ul<<bit_index) == 1ul<<bit_index)?1:0)

#define WS2812B_COUNT 8
uint32_t color_buffer[WS2812B_COUNT];
//RGB颜色缓冲转换为WS2812支持的SPI数据缓冲,一个RGB(24位)对应9个字节,WS2812B的一位需要3位,即110=1,100=0
uint8_t ws2812b_buffer[WS2812B_COUNT * 9];

//跑马灯那颗灯珠的位置
uint16_t index = 0;

//从上向下扫描
uint8_t table_of_digits[40][8]=
{
    {0x1C,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1C},//0
    {0x08,0x18,0x08,0x08,0x08,0x08,0x08,0x1C},//1
    {0x1C,0x22,0x02,0x02,0x1C,0x20,0x20,0x3E},//2
    {0x1C,0x22,0x02,0x1C,0x02,0x02,0x22,0x1C},//3
    {0x08,0x18,0x28,0x48,0x7C,0x08,0x08,0x08},//4
    {0x3E,0x20,0x20,0x3E,0x02,0x02,0x22,0x1C},//5
    {0x1C,0x22,0x20,0x3C,0x22,0x22,0x22,0x1C},//6
    {0x3E,0x02,0x04,0x08,0x10,0x10,0x10,0x10},//7
    {0x1C,0x22,0x22,0x1C,0x22,0x22,0x22,0x1C},//8
    {0x1C,0x22,0x22,0x22,0x1E,0x02,0x22,0x1C},//9
    {0x00,0x1C,0x22,0x22,0x22,0x3E,0x22,0x22},//A
    {0x00,0x3C,0x22,0x22,0x3E,0x22,0x22,0x3C},//B
    {0x00,0x1C,0x22,0x20,0x20,0x20,0x22,0x1C},//C
    {0x00,0x3C,0x22,0x22,0x22,0x22,0x22,0x3C},//D
    {0x00,0x3E,0x20,0x20,0x3E,0x20,0x20,0x3E},//E
    {0x00,0x3E,0x20,0x20,0x3E,0x20,0x20,0x20},//F
    {0x00,0x1C,0x22,0x20,0x3E,0x22,0x22,0x1C},//G
    {0x00,0x22,0x22,0x22,0x3E,0x22,0x22,0x22},//H
    {0x00,0x1C,0x08,0x08,0x08,0x08,0x08,0x1C},//I
    {0x00,0x3E,0x08,0x08,0x08,0x08,0x28,0x18},//J
    {0x00,0x20,0x2C,0x30,0x20,0x30,0x2C,0x20},//K
    {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E},//L
    {0x00,0x42,0x66,0x5A,0x42,0x42,0x42,0x42},//M
    {0x00,0x00,0x2C,0x32,0x22,0x22,0x22,0x22},//n
    {0x00,0x1C,0x22,0x22,0x22,0x22,0x22,0x1C},//O
    {0x00,0x3C,0x22,0x22,0x3C,0x20,0x20,0x20},//P
    {0x00,0x1C,0x22,0x22,0x22,0x2A,0x26,0x1F},//Q
    {0x00,0x38,0x24,0x24,0x38,0x30,0x28,0x24},//R
    {0x00,0x1C,0x22,0x20,0x1C,0x02,0x22,0x1C},//S
    {0x00,0x3E,0x08,0x08,0x08,0x08,0x08,0x08},//T
    {0x00,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3C},//U
    {0x00,0x22,0x22,0x22,0x14,0x14,0x08,0x00},//V
    {0x00,0x41,0x41,0x49,0x55,0x55,0x63,0x41},//W
    {0x00,0x00,0x42,0x24,0x18,0x18,0x24,0x42},//X
    {0x00,0x22,0x22,0x14,0x08,0x10,0x20,0x00},//Y
    {0x00,0x3E,0x02,0x04,0x08,0x10,0x20,0x3E},//Z
};
//获取一个字符的点阵,按行扫描,一搬从上至下
uint8_t get_digit_row(char c,uint8_t row_index)
{
  uint8_t char_index;
  char_index = (c>='A') ? c-'A'+10 :c-'0';
  return table_of_digits[char_index][row_index];
}
//获取一个字符的点阵,按列扫描,一搬从上至下读点,从左至右读列
uint8_t get_digit_column(char c,uint8_t column_index)
{
  uint8_t i;
  uint8_t char_index;
  char_index = (c>='A') ? c-'A'+10 :c-'0';
  uint8_t column_code = 0;
  //将行扫转成列扫
  for(i=0;i<8;i++)
  {
    column_code <<= 1;
    column_code |= GET_BIT_OF_BYTE(table_of_digits[char_index][i],7 - column_index);
  }
  return column_code;
}

void delay1(uint32_t d)
{
  uint32_t i,j;
  for(i=0;i<d;i++)
  {
    for(j=0;j<100;j++);
  }
}
void ws2812b_string_display(char * str)
{
  uint16_t i,j,k;
  uint16_t strcount;
  strcount = strlen(str);
  uint8_t y_code;
  uint32_t colors[8];
  int32_t light_count = 8;
  //字符数量
  for(i=0;i<strcount;i++)
  {
    //单字符列数据
    for(j=0;j<8;j++)
    {
      y_code = get_digit_column(str[i],j);
      //单列点数量
      for(k=0;k<8;k++)
      {
          colors[k] = BIT_TO_COLOR(y_code,7-k);
      }
      //填充完一列8个点后显示
      IntColorsToWS2812BBytes(ws2812b_buffer,colors,light_count);
      DMASpi_Sending((uint32_t)ws2812b_buffer,light_count * 9);
      delay1(10);
    }
  }

}

工程文件

网友:
太忙了,想玩没空玩

网友:
太好了 感謝分享

网友:
很不错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