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驱动放大器55453替代品问题求大神推荐

楼主:
5芯积分
我们的井下仪器,井下信号通过几千米的电缆传输到地面,目前用的是sn55453或者sn75453往地面驱动曼码信号,但是这个片子故障率有点高,毕竟井下1000多米来回折腾麻烦,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稳定性更好的片子推荐,电流差不多得100到200ma,温度100度往上,求推荐~~·

网友A:
在这个芯片之后另加分立元器件放大电路(推挽发射极输出),是否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芯片之后另加分立元器件放大电路(推挽发射极输出),是否可以考虑一下?

什么情况?继续上拉?幅度太高经过电缆衰减以后地面解码费劲,目前这个片子后端还有一个线圈综合信号,也用的5v,试过用15v就感觉畸变比较厉害不好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继续上拉?幅度太高经过电缆衰减以后地面解码费劲,目前这个片子后端还有一个线圈综合信号,也 ...

互补推挽发射极输出不会提高信号电压幅度,只会减少输出阻抗提高输出电流。
你在首帖说的是“这个片子故障率有点高”,并未谈到“不好解码”。如果是波形畸变而不好解码,建议用差分方式传输(类似485串行方式传输),并且做好终端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
传输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互补推挽发射极输出不会提高信号电压幅度,只会减少输出阻抗提高输出电流。
你在首帖说的是“这个片子故 ...

这是传输电路,双发双收,已经差分了~~就往上驱动的U8常坏~~~

网友:
这个“传输电路”未免太模糊。
U6这个标号能够看出来,但芯片型号只能看出前两个字符是“AD”,后面四个数字还是字母就看不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传输电路,双发双收,已经差分了~~就往上驱动的U8常坏~~~

“这是传输电路,双发双收,已经差分了~~就往上驱动的U8常坏~~~”

这是井下部分?图中有个变压器T1,此变压器什么规格?

网友C:
看不清楼主的电路。75453/55453是非常古老的芯片,在工业领域有长期、广泛的应用,我手里的几片还是1980s末得到的。高温环境下首先要保证等级选择要正确,电流不要超出器件承受范围,尤其不能过压(包括长线电磁感应),长线时近端要布置尖峰吸收元件,必要时采用接地的屏蔽电缆。这些只是基本原则,但楼主遇到问题的具体原因,因信息不全,电路也看不清,故而无法具体分析。
就楼主的应用而言,现在可以选择的器件较多,最好从车载级芯片中选,温度更有保障,比如用CAN Bus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传输电路,双发双收,已经差分了~~就往上驱动的U8常坏~~~

你的5545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用两支该芯片内部的双极型三极管驱动变压器,应该加入变压器漏感储能释放的保护电路,但电原理图中并没有这样的保护电路。
怀疑你的55453经常损坏的原因就在于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传输电路,双发双收,已经差分了~~就往上驱动的U8常坏~~~”

这是井下部分?图中有个变压器T1, ...

我装的画图软件可能有点问题,缩小后就是模糊,再传一个图试试,大概情况就是上面部分属于下发命令,一个ad差分放大器后面跟一个门槛比较器,然后直接进入fpga给单片机下子令,下面的部分就是井下采集到的信号通过fpga出来上传,经过55453驱动回地面。通信变压器扎数比大约是20:1那样,具体比例跟fpga上传的速度有关,这个是厂家直接绕的,我们告诉他们传输参数就好了,具体什么规格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楼主的电路。75453/55453是非常古老的芯片,在工业领域有长期、广泛的应用,我手里的几片还是1980s末 ...

谢谢你的解答,改传输接口需要动的地方太多了,基本不易实现。现在就这个55453确实有点恼火,基本坏的都是它,每年消耗一盒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5545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用两支该芯片内部的双极型三极管驱动变压器,应该加入变压器漏感储能释放的 ...

前端接了两个二极管保护还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改传输接口需要动的地方太多了,基本不易实现。现在就这个55453确实有点恼火,基本坏的都 ...

如此,成本反而更高,维护工程开支成了大头。该改时就当改,否则付出足够代价后还得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端接了两个二极管保护还不够??

够不够,数据说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此,成本反而更高,维护工程开支成了大头。该改时就当改,否则付出足够代价后还得改。

几千米的电缆缠绕在一起,阻抗容抗都很大,信号畸变很厉害,目前基本都是用的曼码传输。电子在我们行业属于偏门,基本不求先进只求稳定可靠,现在还用的c8051片子呢,就是感觉55453用了这么多年应该有替代品,对前沿的东西了解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千米的电缆缠绕在一起,阻抗容抗都很大,信号畸变很厉害,目前基本都是用的曼码传输。电子在我们行业属 ...

“够用就好原则”本身没问题,但不够用呢?好好检查设计,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再相应整改,指望靠器件本身硬扛,至少不是明智之策。高故障率本身已足以说明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端接了两个二极管保护还不够??

“前端接了两个二极管保护还不够??”

那两支二极管没有在三极管关断瞬间续流的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端接了两个二极管保护还不够??

我需要确认5楼电原理图中一些问题:
1、这部分电路是在井下,对不对?
2、M_OUTA是传输到地面的信号,对不对?
3、55453的6脚7脚和1脚2脚联接到FPGA,是FPGA输出到55453的信号,由55453经变压器传输到地面,对不对?
4、AD8422经变压器接收地面传来的信号,差动放大后电压增益约5.2倍,再经一级门槛比较,送FPGA,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