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MSP430F5438中断函数两种编写方法

楼主:
以USCI0为例,说明该两种不同方法。

1.switch-case方法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
            break;
    case 2:                       // 接收中断
            // do something here
            break;
    case 4:                       // 发送中断
            // do something here
            break;
    default:
            break;
    }
}

2.查询标志为方法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 接收中断
  if( ( UCA0IFG & UCRXIFG ) != 0 )
  {
  }
  // 发送中断
  if( ( UCA0IFG & UCTXIFG ) != 0 )
  {
  }
}

总结

TI的官方例程都是用switch-case方法,总之两种方法的最终效果都一样。

网友:
很不错,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