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LR024输出电流

楼主:
J14负载那里接了个100W/200R的水泥电阻,查看功率表发现负载功率不到1W.PC6给的电压是3.3V。表上面看是有3A的电流的。为什么会这样的?

网友:
是铝壳电阻 。纠正。

网友:
MOS管内阻消耗忽略不计的话,就是60mA
负载与PC端电压没关系,那是控制端
表中是MOS管的ID与VDS关系

网友:
MOS管的ID是最大漏源电流。是指场效应管正常工作时,漏源间所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场效应管的工作电流不应超过ID,,,

网友A:
你贴出来那个曲线横轴是漏极-源极之间电压,但你贴出的电原理图中MOS管漏极-源极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电压,绝大部分电源电压(12V)降落在你的负载(100W/200R的水泥电阻)上面了。你的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在图示情况下连0.1V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贴出来那个曲线横轴是漏极-源极之间电压,但你贴出的电原理图中MOS管漏极-源极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电压,绝 ...

嗯,谢谢版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