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设计,求助大神

楼主:
各位大声,波特率达到1M,传输距离达到30M,伺服产品中能否达到,是不是仅仅是实验室数据,借鉴些经验,谢谢

网友:
CAN的最大速率是1M,这时候的通信距离是40M,从这一点来说,你的要求在范围内。但是高的数据速率对节点有更高要求,并且会导致数据传输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
这需要选择足够良好的电缆以及接插件,并小心的处理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