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把这个10mm的规则改掉,就是焊盘和元器键的距离太近,我在轨辙里修改了clearance constraint都没用,求解。

楼主:
(图片)

网友A:
设计  👉   规则   👇找到对应的 设置一下

网友B:
应该是元器件上的焊盘和元器件轮廓距离
Design--Rules--manufacturing--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
元器件上的焊盘和元器件轮廓距离在
silkscreen over Exposed component padsclearance
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  👉   规则   👇找到对应的 设置一下

找到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元器件上的焊盘和元器件轮廓距离
Design--Rules--manufacturing--silkscreen over component pads
...

搞了几天,都没有解决,谢谢你的提示.0.0,解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了几天,都没有解决,谢谢你的提示.0.0,解决掉了

恭喜你  过程有点苦  但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