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卡格式化错误,没救了吗?

楼主:
某电商买的某品牌手机内存卡,手机内存卡用了1年半后突然无法识别了,使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完之后格式化分区的时候,无法格式化操作,报错如下,这个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格式化发生错误,这个内存卡多半是已经损坏,没救了。

网友:
现在TF卡是易耗品了,成本低,速度快,但是使用时间也短。

网友:
这个时候唯一可能挽救的是用工程软件刷卡,即存储卡制造商使用的卡固件程序,对于固件程序丢失类的卡损坏可以修复,有些工程软件还可以标志坏扇,当然也有奸商用此法虚标卡容量。十几年前这类软件很容易找,当时市面上的假卡也很常见,有人就送了我一堆标着4G实际容量只有64K的假卡。现在因为存储卡相对当年已经很便宜了,还能不能找到相关工程软件就不知道了,多年没再关心过。

网友A:
DiskGenius用这个软件试一下,或者用低级格式化软件试试,或许有一线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kGenius用这个软件试一下,或者用低级格式化软件试试,或许有一线希望

图片就是DiskGenius

网友:
恢复前有没有把原始内容保持下来?恢复镜像就可以,没必要使用原始盘。如果你把信息回复出来后,还想格式化后继续使用,那就算啦,这个卡多半是“关键扇区”坏掉了。没有继续使用的价值。

网友:
找不到格式化软件可以换个手机试试,
实在不行再用低级格式化

网友:
卡该换新的了,别到时候存储了重要数据后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一般内存卡理论上来说可以使用10W次,实际会更少,像这种格式化出错的就已经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