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和滞后振荡器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1】为什么5-2图中的拓扑,每个RC环节可以使得fo频率的信号超前60度移相,而5-3图,确实使其滞后60度移相?
【2】图5-2和5-3中,各自的fo频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你的图5-2中R和C联接,和你的图5-3中R和C联接,位置恰好对调。所以图5-2中RC使信号相位超前,图5-3中RC使信号相位落后。

网友A:
至于你所说fo频率计算,可以有多种方法。但这些计算方法都需要用到一定数学知识。我不知道你的数学知识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讲如何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所说fo频率计算,可以有多种方法。但这些计算方法都需要用到一定数学知识。我不知道你的数学知识达到 ...

老师,又看到这个帖子,很想知道那个频率fo是如何算出来的,原来见得多的是1/2π根号RC,和首帖里的fo形式一样,但是多了根号6这个常数。想知道怎么算来的,我的数学知识也是一般的学过高数微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又看到这个帖子,很想知道那个频率fo是如何算出来的,原来见得多的是1/2π根号RC,和首帖里的fo形 ...

其实,只要写出三节RC电路(注意三个电阻相等,三个电容也相等)的传递函数,并由此解出相移180度的频率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师,又看到这个帖子,很想知道那个频率fo是如何算出来的,原来见得多的是1/2π根号RC,和首帖里的fo形 ...

原来见得多的是1/2π根号RC

那就是写出传递函数,解出相移45度而得到的。
注意源阻抗为零,负载阻抗无穷大。

三节RC计算复杂,原因在于后面的RC对前面的RC形成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见得多的是1/2π根号RC

那就是写出传递函数,解出相移45度而得到的。
注意源阻抗为零,负载阻抗 ...

谢谢老师,这算起来确实很长
有几个散问,就在帖子里直接问您了
【1】如果说某种运行状态下,电路有良好的“开关特性”,开关特性是指开关损耗小,“零电压开通、零电流关断”这些特性吗?

【2】二极管反向恢复问题,二极管加反压不导通,这个恢复时间指什么?是不是给二极管从加反压到加正压这个转换中,二极管不能立马从截止变为导通状态,器件需要一个缓冲时间,这个时间是反向恢复时间?

【3】是由什么决定反激变换器,工作在电感电流断续模式 还是 电感电流连续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这算起来确实很长
有几个散问,就在帖子里直接问您了
【1】如果说某种运行状态下,电路有良 ...

电路有良好的“开关特性”,开关特性是指开关损耗小,“零电压开通、零电流关断”这些特性吗?

开关特性好,是指关断时电流非常小,开通时电阻非常小,延迟时间短,电流上升沿下降沿陡峭。
至于“零电压开通、零电流关断”,那是由外部电路决定的,与开关无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这算起来确实很长
有几个散问,就在帖子里直接问您了
【1】如果说某种运行状态下,电路有良 ...

二极管反向恢复问题,二极管加反压不导通,这个恢复时间指什么?

“反向恢复”通常是指二极管通过正向电流,突然对二极管施加反向电压,二极管不会立即关断,而是流过很大的反向电流(好像短路一样),过一小段时间二极管才恢复到关断状态。这“一小段时间”称为反向恢复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这算起来确实很长
有几个散问,就在帖子里直接问您了
【1】如果说某种运行状态下,电路有良 ...

是由什么决定反激变换器,工作在电感电流断续模式 还是 电感电流连续模式?

由反激变换器变压器原边电感、开关管导通时间和负载电流三个因素共同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良好的“开关特性”,开关特性是指开关损耗小,“零电压开通、零电流关断”这些特性吗?

开关特 ...

哦哦,就说开关的PWM信号,是直上直下的方波就是最好的了吧,但是如果上升和下降沿不陡峭,而是斜线,怎么体现出不好呢?是产生损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反向恢复问题,二极管加反压不导通,这个恢复时间指什么?

“反向恢复”通常是指二极管通过正向 ...

为什么突然加反压,会像短路一样流过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就说开关的PWM信号,是直上直下的方波就是最好的了吧,但是如果上升和下降沿不陡峭,而是斜线,怎 ...

如果上升和下降沿不陡峭,而是斜线,怎么体现出不好呢?

功率开关管热损耗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突然加反压,会像短路一样流过大电流?

为什么突然加反压,会像短路一样流过大电流?

通常的解释是:二极管流过正向电流时,PN结空间电荷区(耗尽层)储存了大量多数载流子,突然施加反向电压,这些多数载流子来不及复合,导致二极管瞬间流过大电流,直到多数载流子复合完毕,空间电荷区(耗尽层)变宽,反向电流才停止,二极管进入反向的平衡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突然加反压,会像短路一样流过大电流?

这个反向的瞬间大电流显然最终要变成热量散发掉。故开关电源中高频整流管不能使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而要使用所谓快恢复二极管(整流电压较高时),或者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向的瞬间大电流显然最终要变成热量散发掉。故开关电源中高频整流管不能使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而要 ...

谢谢老师
关于之前第三个问题
是由什么决定反激变换器,工作在电感电流断续模式 还是 电感电流连续模式?

由反激变换器变压器原边电感、开关管导通时间和负载电流三个因素共同决定。

这个在坛子里有帖子说明这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
关于之前第三个问题
是由什么决定反激变换器,工作在电感电流断续模式 还是 电感电流连续模式 ...

“这个在坛子里有帖子说明这个吗?”

好像没有。
不过有很多资料说明这件事,几乎所有讲开关电源的书都会讲到,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坛子里有帖子说明这个吗?”

好像没有。
不过有很多资料说明这件事,几乎所有讲开关电源的书 ...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
关于之前第三个问题
是由什么决定反激变换器,工作在电感电流断续模式 还是 电感电流连续模式 ...

其实,从能量关系来说明电流断续和电流连续工作方式最简单。
稳态时,反激变换器开关管导通期间储存在变压器中的能量在开关管关断期间完全释放掉,变压器中储存能量降到零之后才开始下一个开关周期,电流必定是断续的,反之则是连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突然加反压,会像短路一样流过大电流?

通常的解释是:二极管流过正向电流时,PN结空间电荷区( ...

老师,针对这一问我看回资料,明白很多
图中,画斜杠的区域就是PN结了
在右侧的圆圈就是P半导体渗透过去的空穴
在左侧的黑点就是N半导体渗透过来的自由电子
形成的内电场,是阻碍了两侧的继续渗透作用

【1】PN结里的空穴(圆圈)和自由电子(黑点)怎么不会相互中和掉呢?反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区域
【2】三个名词“空间电荷区”、“耗尽层”、“阻挡层”都是同样指PN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