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引脚读取跟示波器测量的不一样

楼主:
同一个引脚,stm32设置为输入模式。示波器显示高电平,单片机引脚却读出低电平。有遇到同样现象的么?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一般认为示波器测量的电平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检查一下你的程序,看看是不是端口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
同样觉得是端口配置的问题,如果直接操作寄存器会不会是高低电平读反了?  还有就是虽说是高电平但电压是多少伏呢

网友A:
先确认示波器读出的高电平是否在门限以上并有足够余量。如是,可以判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示波器读出的高电平是否在门限以上并有足够余量。如是,可以判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没图、没程序,没真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程序,没真相

这是程序。注释上写的现象就是这个问题的现象。两种读法不一样,结果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程序。注释上写的现象就是这个问题的现象。两种读法不一样,结果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PAout(6)是输出,你读什么?读回来肯定是错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