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做PCB布线时出现进度条是怎么回事(问题已解决,欢迎继续讨论)

楼主:
AD做PCB布线时出现这种类似进度条的东西,是什么?怎么去掉?
这个板子是别人从PADS导过来的,进行修改,发现重新布线时就出现如图所示的进度条型的显示,不知是什么?
有人见过这样的操作吗?

网友A:
没有见过   现在见到了    可能AD自己故障了 用的什么版本?   重启一下软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   现在见到了    可能AD自己故障了 用的什么版本?   重启一下软件了

用的AD19.0.8。重启也没用,还是显示,倒是目前为止能正常用,只是想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显示这样。

网友B:
图片一开始没有加上,所以没有同时跟帖子一起发出,后补了,在上面。

网友C:
进度条还会跟着变是么??

看样子像是等长布线的提示。。

我之前用过,有一些信号分组被设置了等长走线,就会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一开始没有加上,所以没有同时跟帖子一起发出,后补了,在上面。

如在不布线时没
布线时有,画什么线时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在不布线时没
布线时有,画什么线时有

嗯嗯,是的,只要画线就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度条还会跟着变是么??

看样子像是等长布线的提示。。

我之前用过,有一些信号分组被设置了等长走 ...

是的,进度条会跟着变化。可是我现在整板上的线都是这样子啊,随便画一条新的线也是这样,是哪里设置的?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进度条会跟着变化。可是我现在整板上的线都是这样子啊,随便画一条新的线也是这样,是哪里设置的? ...

你用的版本貌似比较新,

我用的是AD17.1.9,,有个快捷键 就是英文状态下,用shift+G可以控制进度条显不显示。

可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AD19.0.8。重启也没用,还是显示,倒是目前为止能正常用,只是想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显示这样 ...

1904感觉 有时候不稳定   不知道是不是和系统有关系  我的W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版本貌似比较新,

我用的是AD17.1.9,,有个快捷键 就是英文状态下,用shift+G可以控制进度条显 ...

厉害!解决了,确实是这个!
还想请问,这个是什么功能?什么时候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版本貌似比较新,

我用的是AD17.1.9,,有个快捷键 就是英文状态下,用shift+G可以控制进度条显 ...

百度到:
显示走线长度:  Shift + G;
这个功能一般什么时候用呢?等长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04感觉 有时候不稳定   不知道是不是和系统有关系  我的W10

看来不是系统的关系,是显示线长的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解决了,确实是这个!
还想请问,这个是什么功能?什么时候用到?

默认,做等长走线的时候,会自动出来。就是在菜单里点击等长走线,等长设置里边是有group的,在group里边的信号都要保证等长,drc的时候会有检查

其他情况可能就是用来控制线长,不一定是等长。可能不常用,我一般不设置,只有在等长走线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显示,看起来会比较直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默认,做等长走线的时候,会自动出来。就是在菜单里点击等长走线,等长设置里边是有group的,在group里边 ...

嗯嗯,我去看下,以后用到就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去看下,以后用到就知道了。谢谢!

嗯,等用到了再说

现在都AD19了??我之前用了一次AD18,bug太多了,,经常保存出错,,莫名其妙的。

后来还是用回了AD17.1.9,很稳定,,不知道AD19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等用到了再说

现在都AD19了??我之前用了一次AD18,bug太多了,,经常保存出错,,莫名其妙的。
...

也有很多小毛病,到现在规则导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AD17版怎么样?可以进行规则导入的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04感觉 有时候不稳定   不知道是不是和系统有关系  我的W10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