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3复制焊盘封装的问题

楼主:
我在AD13里画一个封装,放一个焊盘,我想复制一个焊盘,可是老是不成功。
请问高手,具体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在做封装库文件打开情况下
做画一个封装是在新封装库文件中
在已有的封装库文件中,选中,复制,
到正在制作的封装库中粘贴,,,

没有其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做封装库文件打开情况下
做画一个封装是在新封装库文件中
在已有的封装库文件中,选中,复制,
到正在 ...

谢谢!不是的,我在新封装库文件下操作,放了一个焊盘,
然后我想复制粘贴几个焊盘,不想再放新的焊盘。
可是老是粘贴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是的,我在新封装库文件下操作,放了一个焊盘,
然后我想复制粘贴几个焊盘,不想再放新的焊盘。 ...

复制焊盘是一样的,先把合适元件封装的焊盘直接复制,一样一样的操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