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24 软件驱动调试,测量AD值错误

楼主:
ADS7824调试时,ADC没有接电压源时,读取值为0x3437,计算值-0.32V,接电压3.3V时,读取值也大约-1.6V,
有没有调试过ADS7824的,原看看驱动和电路有没有问题?

#include "ADS7824.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define BYTE_H()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BYTE_BASE , 1 );
#define BYTE_L()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BYTE_BASE , 0 );

#define CONTC_H()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CONTC_BASE , 1 );
#define CONTC_L()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CONTC_BASE , 0 );

#define CS_H()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CS_BASE , 1 );
#define CS_L()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CS_BASE , 0 );

#define RC_H()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RC_BASE , 1 );
#define RC_L()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RC_BASE , 0 );

#define BUSY()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BUSY_BASE))

int ADS7824_Init(void)
{
        RC_H()
        CS_H()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CONTC_BASE , 0 );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ADS7824_Read8Bit(void)
{
        unsigned char ADC_Value = 0;
        unsigned int bit0 =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D0_BASE);
        unsigned int bit1 =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D1_BASE);
        unsigned int bit2 =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D2_BASE);
        unsigned int bit3 =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D3_BASE);
        unsigned int bit4 =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D4_BASE);
        unsigned int bit5 =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D5_BASE);
        unsigned int bit6 =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D6_BASE);
        unsigned int bit7 = 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D7_BASE);

        ADC_Value = (bit7 << 7)|(bit6 << 6)|(bit5 << 5)|(bit4 << 4)|(bit3 << 3)|(bit2 << 2)|(bit1 << 1)| (bit0 << 0);

        //printf("ADC_Value=0x%X\n",ADC_Value);
        return ADC_Value;
}

int ADS7824_Select_Channel(int channel )
{
        // Channel Address. Input if CONTC LOW, output if CONTC HIGH. See Table I.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CONTC_BASE , 0 );
        switch(channel )
        {
        case 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A1_BASE , 0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A0_BASE , 0 );
                break;
        case 1: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A1_BASE , 0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A0_BASE , 1 );
                break;
        case 2: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A1_BASE , 1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A0_BASE , 0 );
                break;
        case 3: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A1_BASE , 1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ADC_A0_BASE , 1 );
                break;
        default:
                return -1;
                break;
        }
        return 0;
}

float ADS7824_GetFloatValue(int channel )
{
        short AdValue = ADS7824_GetValue(channel);
        float Value = 0;
        if ( (AdValue & 0x0800)==0x0800 )
        {
                AdValue = AdValue& 0xF7FF;
                AdValue = (AdValue^0x07FF)+1;
                Value = 0-AdValue* 0.00048;
        }
        else
        {
                Value = AdValue * 0.00048;
        }
        return Value;
}

unsigned short ADS7824_GetValue(int channel)
{
        unsigned short ADC_Data = 0;
        unsigned char ADCDataH,ADCDataL;

        ADS7824_Select_Channel(channel);
        while(BUSY()==0)
        {
        }
        CS_H()

        RC_H()
        usleep(1);
        RC_L()
        CS_L()

        usleep(12);

        while(BUSY()==0)
        {
        }

        CS_H()

        RC_H()
        CS_L()

        usleep(1);
        BYTE_L()
        usleep(1);
        ADCDataH = ADS7824_Read8Bit();
        //printf("ADCDataH=%X\n",ADCDataH);

        CS_H()
        usleep(1);
        CS_L()

        BYTE_H()

        ADCDataL = ADS7824_Read8Bit();
        //printf("ADCDataL=%X\n",ADCDataL);

        ADC_Data = ((unsigned int)ADCDataH << 4) |  (( (unsigned int)ADCDataL >>4)&0x0F) ;
        //printf("ADC_Data=%X\n",ADC_Data);

        CS_H()

        usleep(250);

        return ADC_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