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文汇总STM32单片机的八种IO口模式

楼主:
STM32八种IO口模式区别 (1)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 (2)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3)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 (4)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5)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 (6)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7)GPIO_Mode_AF_OD复用开漏输出 (8)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以下是详细讲解 (1)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 即关闭施密特触发器,将电压信号传送到片上外设模块(不接上、下拉电阻) (2)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浮空输入状态下,IO的电平状态是不确定的,完全由外部输入决定,如果在该引脚悬空的情况下,读取该端口的电平是不确定的 (3)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一般来讲,上拉电阻为1K-10K,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 电阻的作用:防止输入端悬空,减少外部电流对芯片的干扰,限流;,增加高电平输出时的驱动能力。 上拉输入:在默认状态下(GPIO引脚无输入)为高电平 下拉输入:在默认状态下(GPIO引脚无输入)为低电平 (4)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 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5)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 (6)GPIO_Mode_AF_OD复用开漏输出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复用开漏输出、复用推挽输出: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 在STM32中选用IO模式 (1)浮空输入_IN_FLOATING——浮空输入,可以做KEY识别,RX1 (2)带上拉输入_IPU——IO内部上拉电阻输入 (3)带下拉输入_IPD——IO内部下拉电阻输入 (4)模拟输入_AIN——应用ADC模拟输入,或者低功耗下省电 (5)开漏输出_OUT_OD——IO输出0接GND,IO输出1,悬空,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能实现输出高电平。当输出为1时,IO口的状态由上拉电阻拉高电平,但由于是开漏输出模式,这样IO口也就可以由外部电路改变为低电平或不变。可以读IO输入电平变化,实现C51的IO双向功能 (6)推挽输出_OUT_PP——IO输出0-接GND,IO输出1 -接VCC,读输入值是未知的 (7)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_AF_PP——片内外设功能(I2C的SCL,SDA) (8)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_AF_OD——片内外设功能(TX1,MOSI,MISO.SCK.SS) 通常有5种方式使用某个引脚功能,它们的配置方式如下: 1)作为普通GPIO输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2)作为普通GPIO输出: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3)作为普通模拟输入:配置该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同时不要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4)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入: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浮空输入、带弱上拉输入或带弱下拉输入,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某个复用功能模块。 5)作为内置外设的输出:根据需要配置该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或复用开漏输出,同时使能该引脚对应的所有复用功能模块。 来源:网络,如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