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IOT初体验及Web IDE使用流程

楼主:
一、开箱及初体验。
12月26号晚上我拿到了NXP快速IOT套件,迫不及待的上电试了试,里面默认装载了OOB程序,单机运行时,按钮、触摸屏操作都很灵敏,小屏幕的分辨率也挺高。
先看硬件,比我想象的要小巧一些,重要的是硬件传感器资源特别丰富,与sensor tag对比如下,多了nfc的功能。
初步感觉有一些不足:
1)流线型设计导致套件没有办法立起来;
2)另外外壳做工一般,接缝处有漏光的情况。
3)自带的USB数据线长度有些短。
      使用OOB程序,需要手机开启蓝牙,然后打开IOT APP,在设备界面添加蓝牙设备即可,之后点击provision,完成添加后,自动跳转到设备界面,这时点击右上角的菜单,即可进入到界面中,界面如下:
       需要注意的是界面右下角的蓝牙标记,如果闪烁,说明手机正在扫描蓝牙和连接中,等到蓝牙标志不闪烁后,手机与蓝牙的连接就完成了,这时需要稍微等待5s钟,之后各标签处的数据就会显示出来。
       可以通过最下端的各色圆圈,来开关led并控制led的颜色。
       使用该程序发现了一些bug:
1)这个程序,如果退出监测页面后,在进入的话需要重新连接蓝牙,但是基本上会连接不上,解决办法:在设备列表中,删除该设备,然后再重新开始查找并连接蓝颜,在这期间,IOT kit会重启,之后手机就能连接上了。
2)主菜单的时间无法与手机同步,在provison的时候,偶尔瞬间会跟手机时间同步上,但是马上就会重启。
3)电量显示存在异常,偶尔会突然从30%变为1%,是不是功率加大电池压太大的原因。另外电池电量不足时,会反复重启,直到没有电量关机为止。
二、web IDE的使用流程简介。
       用户手册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IOT硬件编程、APP硬件编程,但是对cloud应用却没有提及,下面给出整个流程的操作示意,有问题大家可以留言讨论:
       基本例程也是读取光照传感器的数值,在手机和cloud云上分别显示出来。
       没有docker编程器,这里采用U盘的模式。
1.进入U盘模式。
必须使用硬件复位,系统中setting的软件reset模式不好使,在硬件复位的同时,按住SW3按钮,电脑就会识别会U盘。
这时把准备好的bin文件考进去即可,然后等待IOT套件自己重启就OK,一旦完成内部编程后,你会发现U盘不见了。
2.打开web IDE,直接进入studio界面,选择添加新项目
3.我们会看到有3个界面,分别对应的IOT套件,手机APP应用以及cloud,也就是仪表盘dashboard的应用。
4.这里我们以最简单的读取光照传感器为例,在IOT配置界面里,依次拖入interval(时间间隔)、环境照度元素、蓝牙特性元素、功能元素、图标元素,按照下面方式依次连接,并配置相应的参数信息,需要注意的是数据的类型和格式。

5.然后点击到手机APP界面,由于在IOT界面里已经添加了蓝牙特性元素,这里的界面会自动生成一个元素与之对应,需要我们添加的还是 interval(时间间隔)、标签元素、云上传事件元素,具体如下图:
6.在旁边配置好相应的参数设置即可。
7.这时就可以点击编译(锤子图标),另外下载program firmware到本地了。这时会生成一个bin类型文件,直接拷贝到IOT的U盘模式里,等待自动更新程序即可。
8.最后在cloud应用界面,我们需要将数据上传保存在云端,需要两个元素即可,cloud event元素和cloud storage元素。
9.这样就完成了从IOT到手机应用再到云盘的配置过程了。
10.云端的配置比较简单,在仪表盘界面点击配置齿轮图标,会弹出很多界面,包括曲线图、列表、模拟仪表盘、一览图等。
11.点击相关的模块,这里以一览图为例,进行相关的配置。
12.点击齿轮标记进行配置,会弹出相关的配置参数,根据个人喜好填写。
13.需要注意的是最后的DATA选项,根据我们上传到云盘的数据来选择,一般时间戳等参数是系统内部设置好的,用户不用管。
14.配置完毕后,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设置的界面了。
15.类似的可以设置曲线图、模拟仪表等。这里我设置了曲线和模拟盘。

从图例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来,就是模拟仪表盘与数据一览图的显示时间上有延迟。毕竟是经过手机传送到云上,处理后才显示出来的。
三、总结

经过简单的试用,感觉NXP RAPID IOT的软件系统的生态环境设计的很好,在一个界面里就能完成IOT终端、手机终端、云端的软硬件组态,最大的感受是上手简单,图形化的编程让编程能力欠缺的人很容易就掌握应用

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flyword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NXP RAPID IOT WEB IDE试用流程.pdf

网友:
不错。
我装的手机APP一直连不上服务器,没法用 :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
我装的手机APP一直连不上服务器,没法用 :P

APP连不上服务器这个问题,我解决的办法是出现登录界面的时候点注册,然后再注册那个界面里再重新登录用户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连不上服务器这个问题,我解决的办法是出现登录界面的时候点注册,然后再注册那个界面里再重新登录用 ...

都没有机会出来界面啊,

网友C:
多试几次,会有进入界面的时候的。我通常连接登录十多次,有时就能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试几次,会有进入界面的时候的。我通常连接登录十多次,有时就能进入。

哦 这样